2553串口波特率问题求助

楼主:
我设置的时钟是1MHz,波特率为38400,但是发出去的数据收回来全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汉字,这个要怎么办?

网友:
launchpad-msp430g2 板子的串口波特率不能太高,否则会出现乱码。分界线是19200.用自己的USB转串口可到56000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Lanchpad 开发板开发的话,需要看一下板子的说明,其串口最大为960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想用AD进行外部模拟输入的转换,然后把转换后的数字量发给串口,波特率是9600,但是得不到理想的结果。。。
我用的是内部的2.5V参考电压,当我什么都没输入的时候读ADC10MEM的时候串口显示很奇怪的东西。。。求大神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include
char s[6];
void clockinit()
{
  BCSCTL1=CALBC1_8MHZ;    //设置DCO为8MHz,MCLK认为DCO
  DCOCTL=CALDCO_8MHZ;
  BCSCTL2|=DIVS_3+DIVM_3;      //SMCLK为1MHz
}
void adc_init()
{
//P1SEL=BIT4;
//ADC10CTL0=ADC10ON+SREF_2+ADC10SHT_3+MSC+ADC10IE;    //打开ADC,选择外部参考电压,采样周期64*4*Tadc10clk
ADC10CTL0=ADC10ON+SREF_1+ADC10SHT_3+MSC+ADC10IE+REFON+REF2_5V;
ADC10CTL1=CONSEQ_2+INCH_5+ADC10SSEL_3+ADC10DIV_0;   //单通道多次转换,A5模拟输入,SMclk为AD时钟源
ADC10AE0|=BIT5; //使P1.5允许AD模拟输入信号
}

void usart_init()
{
  P1DIR&=~BIT1;
  P1DIR|=BIT2;
  P1SEL=BIT1+BIT2;
  P1SEL2=BIT1+BIT2;

  UCA0CTL1|=UCSSEL_2;   //波特率源时钟SMCLK1M
  UCA0BR0=104;         //波特率9600
  UCA0BR1=0;
  UCA0MCTL=UCBRS0;
  UCA0CTL1&=~UCSWRST;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clockinit();
  adc_init();
  usart_init();
  ADC10CTL0|=ENC+ADC10SC;
  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void)
{
   unsigned int x=ADC10MEM;
    int a,b,c;
    a=x/100;
    b=(x/10)%10;
    c=x%10;
    s[0]='A';
    s[1]=a;
    s[2]=b;
    s[3]=c;
    s[4]='\n';
    s[5]='\0';
for(i=0;i<6;i++)
{
  while(!(IFG2&UCA0TXIFG)); //判断发送是否完成
UCA0TXBUF = s;
}
}
  ADC10CTL0&=~ADC10IFG;
}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char s[6];
void clockinit()
{
  BCSCTL1=CALBC1_8MHZ;    //设置DCO为8MHz,MCLK认为DCO
  DCOCTL=CALDCO_8MHZ;
  BCSCTL2|=DIVS_3+DIVM_3;      //SMCLK为1MHz
}
void adc_init()
{
//P1SEL=BIT4;
//ADC10CTL0=ADC10ON+SREF_2+ADC10SHT_3+MSC+ADC10IE;    //打开ADC,选择外部参考电压,采样周期64*4*Tadc10clk
ADC10CTL0=ADC10ON+SREF_1+ADC10SHT_3+MSC+ADC10IE+REFON+REF2_5V;
ADC10CTL1=CONSEQ_2+INCH_5+ADC10SSEL_3+ADC10DIV_0;   //单通道多次转换,A5模拟输入,SMclk为AD时钟源
ADC10AE0|=BIT5; //使P1.5允许AD模拟输入信号
}

void usart_init()
{
  P1DIR&=~BIT1;
  P1DIR|=BIT2;
  P1SEL=BIT1+BIT2;
  P1SEL2=BIT1+BIT2;

  UCA0CTL1|=UCSSEL_2;   //波特率源时钟SMCLK1M
  UCA0BR0=104;         //波特率9600
  UCA0BR1=0;
  UCA0MCTL=UCBRS0;
  UCA0CTL1&=~UCSWRST;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clockinit();
  adc_init();
  usart_init();
  ADC10CTL0|=ENC+ADC10SC;
  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GIE);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void)
{
   unsigned int x=ADC10MEM;
    int a,b,c;
    a=x/100;
    b=(x/10)%10;
    c=x%10;
    s[0]='A';
    s[1]=a;
    s[2]=b;
    s[3]=c;
    s[4]='\n';
    s[5]='\0';
for(i=0;i<6;i++)
{
  while(!(IFG2&UCA0TXIFG)); //判断发送是否完成
UCA0TXBUF = s;
}
}
  ADC10CTL0&=~ADC10IF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