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PIC16F74的问题

楼主:
小弟初学单片机,菜鸟一枚,最近写了一个无线通信的程序,用的是PIC16F74,RA3作为无线信号接收脚,平时电平为2.5V左右,程序是这样的:先检测2ms的低电平,再检测高电平,然后开始解码。可是我上电以后什么信号都没发就老是直接开始解码了,测RA3电平也还是2.5V。不知道为什么会直接通过前面的检测进入解码函数。求大神们指教,希望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数字输入最好别弄中间电平吧,建议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看看接收管脚,测电压可不作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大大。我测过,没信号,而且原来的汇编程序也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确实没有信号,只能说明软件有错,好好检查吧。
另外看看无线模块的输出级结构,如果是OC型输出且单片机的IO又被配置成高阻输入态,那么轻微的干扰就会引发IO状态的改变,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如果你无力判别这种情况可在数据输入管脚上并联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如果问题解决,那么把IO配置成常规弱上拉型即可,外接上拉电阻就可以去掉。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