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v5 新手求救

楼主:
我想用CCS v5  debug  一个软件自带的例程。。由于本人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类软件。。所以请各位帮忙看看我哪里做的不对
首先     选择所连接的板子

然后选择所建立的工程   build  就是那个小锤子

最后  debug
但是在我 build 之后   软件就  给出来24条  警告    并且无法debug   具体情况如图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软件自带的例程应该不会有错啊??是不是我哪里操作不对??

网友:
1.DEBUG需要把板子接上电脑
2.这些室警告,不是错误,表明你的程序中还没有用到这些中断向量,可以在设置中取消这些未用到向的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恩恩  没错  我的板子  连在电脑上了。
2.  哦哦  我是初学者  斑竹 能否 截个图过来

网友:
#10374-D这些warning的出现是因为在.cmd文件中的中断向量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没有在程序中进行声明和定义。一般,我们只写自己用到的中断对应的中断处理函数,你只要把没用到的写个空函数就不会有这些warning了。故此项warining可以忽略。

无法DEBUG的话,有没有提示信息?

网友:
#10374-D这些警告不影响程序的正常使用。
可以通过设置编译选项屏蔽掉,具体 请点击 警告 前面蓝色的 “#10374-D”  ,有具体说明如何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恩  对  我看了说明  需要设置一个东西  就可以build了   但是debug之后板子还是没有反应  他说  Can't find a source file at "/tmp/TI_MKLIB28qeec/SRC/boot.c"                       Locate the file or edit the source lookup path to include its location.
但是我找到tmp 后  发现是个空文件夹    搜索boot.c  结果主来一大堆  文本文件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