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使用的MOSFET一般会在Gate串联的小电阻是做什么用的?
下图红框所示,在NMOS的gate会串联一个小电阻,这个小电阻是做什么用的呢?

楼主:
减少振铃的吧,应该还要反向并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加快栅极的放电。

网友:
这个是MOS管的G极驱动电阻,一般是尽量小,根据不同的管子选取一般在10-100欧之间当这个比较大时,驱动就有点力不从心了,由于MOS管的米勒效应,驱动电压上升很缓慢

网友:
防止在对栅极电容充电时电流过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觉得应该是减小栅极充电电流

网友:
加快充放电速度

网友:
介绍一下有人做过这样的仿真试验
通常驱动器和MOS的G极之间,会串一个电阻,就如下图的R3

这个驱动电阻的作用,如果驱动走线很长,驱动电阻可以对走线电感和MOS结电容引起的震荡起阻尼作用,另外的重要作用就是调解驱动器的驱动能力,调节开关速度。当然只能降低驱动能力,而不能提高。

红色波形为R3=1欧姆,绿色为R3=100欧姆。可以看到,当R3比较大时,驱动电压上升很缓慢。
下面是是驱动的下降沿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100阻值就比较大了。如果这个电阻太大,上管开启和关闭都会变慢,最糟糕的情况是上管还没关闭,下管打开了,就出现了交越导通。
其实这么一看,跟开关频率关系挺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相反的,相当于是一个RC电路。

网友:
[转]

回复 网友C:
回复 楼主:
-----------------------------------------------------------------------
1  栅极串电阻,为了减小mosfet的 di/dt   emi一般是在这个电阻上反向并联二极管
2  mosfet驱动一般是图腾式的,可以保证关断速度,gs间加电阻是为了在无驱动时保证管子的安全(若是没有这个电阻,干扰信号就可能导致mosfet误导通,对半桥 全桥、同步buck电路会“直通” 炸管子)
-----------------------------------------------------------------------

关于2我明白了。但是措施2真的有必要吗?例如凌特或者UPI什么的驱动芯片来说。
关于1,这是否相当于增大了MOS管的Rg?这会让管子开启速度变慢,开启过程中的功耗损失会增加呀。我觉得加它很没道理呀。

网友(2010-10-14):
关于2我明白了。但是措施2真的有必要吗?例如凌特或者UPI什么的驱动芯片来说。
关于1,这是否相当于增大了MOS管的Rg?这会让管子开启速度变慢,开启过程中的功耗损失会增加呀。我觉得加它很没道理呀。
-----------------------------------------------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实际用要加,管子的开关斜率是要控制的,这个电阻就是控制斜率用。斜率太高栅极振荡或者EMI EMC之类的问题都会很困扰,尽量小栅驱内阻大的话可以加个小点的例如1R,用0R的话就是栅驱内阻太大,应该换个电流大点的栅驱然后再调整合适的斜率(如果0R+栅驱内阻刚刚好的话就没话说了~)。

网友D:
消除驱动线路带来的电感。不加驱动可能引起驱动型号振铃,MOS功耗会增大。另一方面这个电阻的取值会影响驱动型号斜率,电阻大一些斜率小一点,带来的电压尖峰会小一点对EMI有帮助,不过开关损耗会大一点。实际中需要综合各方因素来选择匹配。

网友(2011-03-28):
阻尼振铃和抑制di/dt。前者降低损耗,后者降低EMI。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是理想情况,并且,加的电阻也是理想电阻。有时候不能单相信仿真,因为仿真时给的条件不可能和实际一样。

如果你加个开关变压器,再仿真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