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编程遇到问题

楼主:
list p=16F1847A
;**************************
  Temp equ 0x20
  outer equ 0x21
  inner equ 0x22
;***************************
org 0x00
banksel TRISB                  ;select bank1
movlw 0x00                    ; set PORTB as ouput
movwf TRISB
movlw 0xff                     ; set PORTA as input
movwf TRISA
banksel PORTB                  ;select bank0
movlw 0x00                     ;turn off display
movwf PORTB

main  btfsc PORTA,0            ;Is RA0 pressed?
      call  delay               ;no
      goto begin
      btfsc PORTA,1            ;is RA1 pressed?
      goto main                ;no
      clrf PORTB              ;turn off display
begin  bsf PORTB,0               ;turn on b0
       call delay              ; wait 100ms
       bcf PORTB,0             ;turn off b0
       bsf PORTB,1              ;turn on b1
       call delay               ; wait 100ms
       bcf PORTB,1              ;turn off b1
       bsf PORTB,2               ;turn on b2
       call delay                ; wait 100ms
       bcf PORTB,2               ;turn off b2
       bsf PORTB,3                ;turn on b3
       call delay                 ; wait 100ms
       bcf PORTB,3               ;turn off b3
       bsf PORTB,4                ;turn on b4
       call delay                 ; wait 100ms
       bcf PORTB,4               ;turn off b4
       bsf PORTB,5                ;turn on b5
       call delay                ; wait 100ms
       bcf PORTB,5               ;turn off b5
       bsf PORTB,6                ;turn on b6
       call delay                 ; wait 100ms
       bcf PORTB,6                ;turn off b6
       bsf PORTB,7                ;turn on b7
       call delay                 ; wait 100ms
       bcf PORTB,7                ;turn off b7
       call delay                 ;wait 100ms
       goto begin
;********100ms time delay*********
delay  movlw 0x82
       movwf outer
del1   movlw 0xff
       movwf inner
del2   decfsz inner
       goto del2
       decfsz outer
       goto del1
       return
end

我自己编写的流水灯程序,运行时出现Error - section '.org_0' type is non-overlay and absolute but occurs in more than one input file.
Errors    : 1        这是什么意思,是org 0x00出现错误了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帮你copy后编译没有错误--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我去问了老师,他说是因为我前一个project已经从0x00开始了,要新开一个project就好了,另外我还想问下在按键设置部分,我感觉好像有点问题,RA0按下后开始亮灯,RA1按下全部关掉,连硬件的时候没有实现,能帮我看下是哪边的问题么,太感谢了

网友:
      goto begin
             btfsc PORTA,1            ;is RA1 pressed?

这个前面有句跳转, 执行不到RA1了,

你可以用MPLAB-SIM软件仿真一步一步运行,就可看到! 不知你的时钟是多少?我4M测试delay延时99.97ms,太快了看不到流水灯效果--应该只是闪亮吧,
SIM软件仿真PORTB  1 2 4 输不出高电平,可能芯片这几个引脚有其它第二功能(如AD..),可看一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