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第二周的心得---GPIO

楼主:
学习目标: 使能PF3为输出端口,通过延时使得Green LED 闪烁。
首先将Luanchpad板上的ICDI的USB端口到电脑,打开电源开关。
然后打开CCS5.5,通过Project--->Import CCS EclipseProjects 导入已经安装好的TivaWare中的examples,
C:\ti\TivaWare_C_Series-1.1\examples\boards\ek-tm4c123gxl

而后选择Project Explorer栏目中的  blinky文件;

可以看到打开blinky的源文件

按下 ,编译后进入调试窗口;

可以看到板子上的绿灯不停的闪烁。

网友A:
刚学这个,请问如何下载程序啊,怎么接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学这个,请问如何下载程序啊,怎么接线呢?

直接连接USB,下载程序就可以了。CCS可以直接调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学这个,请问如何下载程序啊,怎么接线呢?

我想用keil的jlink下载?怎么弄?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