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怎么个情况,以前么有遇到过呀~

楼主:
用的好好的,突然就这样了

网友:
仔细看看提示窗信息应该就能明白。这跟你的代码有关。

网友:
春阳哥正解。似乎是跑到main里的语句出现错误了

网友:
好像不是程序的问题,应该是断点的问题,设置1个断点没问题,2个不行
这是下方的提示

我是将程序烧进板子时出现这种问题,不是程序运行过程中~
以前用5438的板子没问题,现在用149的出现这种问题了,是软件和芯片不对路吗?我也不太清楚软件的版本,好像是5.4的吧

网友:
5438和149用的同一个程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