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TI视频】电源设计小贴士 1:为您的电源选择正确的工作 ...
德州仪器_视频
-3分
德州仪器_视频

网友(2013-11-05):
【TI视频】电源设计小贴士 1:为您的电源选择正确的工作频率
为您的电源选择最佳的工作频率是一个复杂的权衡过程,其中包括尺寸、效率以及成本。通常来说,低频率设计往往是最为高效的,但是其尺寸最大且成本也最高。虽然调高频率可以缩小尺寸并降低成本,但会增加电路损耗。接下来,我们使用一款简单的降压电源来描述这些权衡过程。
小贴士是系列文章呢?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告诉小编吗??
那样小编就会保持继续上传这个系列哦~~
么么哒~~
小贴士
德州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