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液晶的驱动

楼主:
void LCD_Init(void)
{
  __delay_cycles(10240)                        ;
  P3OUT    |= LCD_NRS + LCD_NRD  + LCD_NWR
             +LCD_NCS + LCD_NRST               ;
  P3DIR    |= LCD_NRS + LCD_NRD  + LCD_NWR
             +LCD_NCS + LCD_NRST               ;
  P1OUT    &=~BL_CTR                           ;
  P1DIR    |= BL_CTR                           ;
  Reset_LCD()                                  ;
  Driver_IC = Read_Reg(0x00)                   ;

if(Driver_IC==0x4531)
  {
    LCD_WriteReg(0x00,0x0001);
    LCD_WriteReg(0x10,0x0628);
    LCD_WriteReg(0x12,0x0006);
    LCD_WriteReg(0x13,0x0A32);
    LCD_WriteReg(0x11,0x0040);
    LCD_WriteReg(0x15,0x0050);
    LCD_WriteReg(0x12,0x0016);
    Delay(15);
    LCD_WriteReg(0x10,0x5660);
    Delay(15);
    LCD_WriteReg(0x13,0x2A4E);
    LCD_WriteReg(0x01,0x0100);
    LCD_WriteReg(0x02,0x0300);

    LCD_WriteReg(0x03,0x1030);
//    LCD_WriteReg(0x03,0x1038);

    LCD_WriteReg(0x08,0x0202);
    LCD_WriteReg(0x0A,0x0000);
    LCD_WriteReg(0x30,0x0000);
    LCD_WriteReg(0x31,0x0402);
    LCD_WriteReg(0x32,0x0106);
    LCD_WriteReg(0x33,0x0700);
    LCD_WriteReg(0x34,0x0104);
    LCD_WriteReg(0x35,0x0301);
    LCD_WriteReg(0x36,0x0707);
    LCD_WriteReg(0x37,0x0305);
    LCD_WriteReg(0x38,0x0208);
    LCD_WriteReg(0x39,0x0F0B);
    Delay(15);
    LCD_WriteReg(0x41,0x0002);
    LCD_WriteReg(0x60,0x2700);
    LCD_WriteReg(0x61,0x0001);
    LCD_WriteReg(0x90,0x0119);
    LCD_WriteReg(0x92,0x010A);
    LCD_WriteReg(0x93,0x0004);
    LCD_WriteReg(0xA0,0x0100);
//    LCD_WriteReg(0x07,0x0001);
    Delay(15);
//    LCD_WriteReg(0x07,0x0021);
    Delay(15);
//    LCD_WriteReg(0x07,0x0023);
    Delay(15);
//    LCD_WriteReg(0x07,0x0033);
    Delay(15);
    LCD_WriteReg(0x07,0x0133);
    Delay(15);
    LCD_WriteReg(0xA0,0x0000);
    Delay(20);
  /* Set GRAM write direction and BGR = 1
     I/D=10 (Horizontal : increment, Vertical : increment)
     AM=1 (address is updated in vertical writing direction)                  */
    LCD_WriteReg(0x03, 0x1038);

    LCD_WriteReg(0x07, 0x0173);                 /* 262K color and display ON          */
  //uart0_sendChar('2');
  }

  这是一个TFT液晶的初始化程序,小弟对液晶不太了解,想看看液晶的驱动过程,Driver_IC = Read_Reg(0x00)                   ;这句读出来 Driver_IC是液晶的型号?

我怎么通过 Driver_IC这个数值确定是哪一款液晶,或者说怎么 通过 Driver_IC的数值来查找  这块TFT的驱动资料,我想找到datasheet对这个过程的描述,自己写一下TFT的驱动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像不同的TFT彩屏都有一个ID,用一个函数读出来,具体什么TFT对应哪一个ID,你可以去找一下战舰版的STM32的TFT程序,那里面有具体的内容,你看看就知道了,另外,驱动程序有的是厂家已经写好了,所以不是所有的都需要自己写

网友:
ILI9325

这个有点像ILI9325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