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 第一二周(使用心得)

楼主:
唉,以前一直接触的51啊,突然一下来到 ARM Cortex-M4 都是泪,完全上手很慢,加上最近忙于另外的一个单片机的比赛。计划已经推迟了。
菜鸟压力真大

网友:
第一周的时候基本就是看视频了,反复的看,但是就是看不进去啊。。。

网友:
CCS安装: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Download_CCS
实际安装的时候只需要安装一个这就行了,下载完整的文件下来,里面基本全部包括了
例如:
Documentation里面有很多的文档资料
Drivers 里面就是驱动
其余的就不说了

唉当时就是因为菜,自己看了很多帖子,下了一大堆东西,然后发现都是重复的玩意,然后整理整理(安装环境我用了一天。。。。不要说我这个菜鸟了。。。。。。)

网友:
如果你安装的时候遇到这种问题,不要怕

when I download CCSV5 to install , the error message is as below

"Validating local repository location

Your local respository contains non-ASCII characters , Some components of CCS will not install correctly with such a path , please change the path before installing ."
安装目录不能是汉字,换一个。(安装包也要换到一个没有汉字的目录才能安装。。。。。。。。。。。。。)

网友:
终于软件装好了

灯终于一闪一闪的亮了,哭瞎我了,激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于外设驱动库的?

网友:
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