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ivaC LaunchPad 驱动oled128x64屏代码

楼主:
实验平台:TivaC LaunchPad
OLED128x64模式:8080,支持4SPI
IDE环境:CCS5.2
引脚定义:pe2-wr
                 pe3-rd
                 pe1-cs
                 pe4-dc
                 pe5-rst
                 PB0~7数据端口设为输出
参考资料:《ARM Cortex核 TI微控制器原理与应用》马忠梅等编,SSD1306 Datasheet,正点原子STM32,energia等

模块文件主要有OLED128x64.C和OLED128x64.H两个文件。还有Font字库文件,这里不再写出,附在附件中。
只需修改源文件中红色标注的代码,便可以修改对应引脚,实现需要的硬件定义,程序中有一点需要说明:
PORTE 和PORTB的引脚时钟配置(代码红色加粗部分,在OLED_Init()中.)只能分开配置,不然程序会卡在OLED_Init();
-------------------------------------------oled128x64源文件------------------------------------------------
/*
* oled128x64.c
*
*  Created on: 2013-11-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oled128x64.h"
#include "oledfont.h"

/*********************************************************************************
*TivaC LaunchPad OLED模块驱动代码
*SSD1306 OLED 驱动IC驱动代码
*驱动方式:8080并口/4线串口
*x-TAB
*技术论坛:www.x-tab.cn
*Created on: 2013-11-3
*版本:V1.0
*Copyright(C) x-TAB
*All rights reserved
*********************************************************************************/

//-----------------OLED端口定义----------------

#define OLED_CS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0)
#define OLED_CS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0x01<<1)

#define OLED_RST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5,0)
#define OLED_RST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5,0x01<<5)

#define OLED_DC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4,0)
#define OLED_DC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4,0x01<<4)

#define OLED_WR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0)
#define OLED_WR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0x01<<2)

#define OLED_RD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3,0)
#define OLED_RD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3,0x01<<3)

//PB0~7,作为数据线
#define DATAOUT(x)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0xff,x);//输出
//使用4线串行接口时使用

#define OLED_SCLK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0)
#define OLED_SCLK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1)

#define OLED_SDIN_Clr()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1,0)
#define OLED_SDIN_Set()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1,0x01<<1)

//OLED的显存
//存放格式如下.
//[0]0 1 2 3 ... 127
//[1]0 1 2 3 ... 127
//[2]0 1 2 3 ... 127
//[3]0 1 2 3 ... 127
//[4]0 1 2 3 ... 127
//[5]0 1 2 3 ... 127
//[6]0 1 2 3 ... 127
//[7]0 1 2 3 ... 127
uint8_t OLED_GRAM[128][8];
//更新显存到LCD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n<128;n++)OLED_WR_Byte(OLED_GRAM[n][i],OLED_DATA);
        }
}

#if OLED_MODE==1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DATAOUT(dat);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OLED_WR_Clr();
        OLED_WR_Set();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lse
//向SSD1306写入一个字节。
//dat:要写入的数据/命令
//cmd:数据/命令标志 0,表示命令;1,表示数据;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uint8_t i;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for(i=0;i<8;i++)
        {
                OLED_SCLK_Clr();
                if(dat&0x80)
                   OLED_SDIN_Set();
                else
                   OLED_SDIN_Clr();
                OLED_SCLK_Set();
                dat<<=1;
        }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endif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i<8;i++)for(n=0;n<128;n++)OLED_GRAM[n][i]=0x00;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画点
//x:0~127
//y:0~63
//t:1 填充 0,清空
void OLE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t)
{
        uint8_t pos,bx,temp=0;
        if(x>127||y>63)return;//超出范围了.
        pos=7-y/8;
        bx=y%8;
        temp=1<<(7-bx);
        if(t)OLED_GRAM[x][pos]|=temp;
        else OLED_GRAM[x][pos]&=~temp;
}
//x1,y1,x2,y2 填充区域的对角坐标
//确保x1<=x2;y1<=y2 0<=x1<=127 0<=y1<=63
//dot:0,清空;1,填充
void OLED_Fill(uint8_t x1,uint8_t y1,uint8_t x2,uint8_t y2,uint8_t dot)
{
        uint8_t x,y;
        for(x=x1;x<=x2;x++)
        {
                for(y=y1;y<=y2;y++)OLED_DrawPoint(x,y,dot);
        }
        OLED_Refresh_Gram();//更新显示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包括部分字符
//x:0~127
//y:0~63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size:选择字体 16/12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
        uint8_t temp,t,t1;
        uint8_t y0=y;
        chr=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for(t=0;t
    {
                if(size==12)temp=oled_asc2_1206[chr][t];  //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oled_asc2_1608[chr][t];                 //调用1608字体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size)
                        {
                                y=y0;
                                x++;
                                break;
                        }
                }
    }
}
//m^n函数
uint32_t oled_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for(t=0;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size,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p:字符串起始地址
//用16字体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const char *p)
{
#define MAX_CHAR_POSX 122
#define MAX_CHAR_POSY 58
    while(*p!='\0')
    {
        if(x>MAX_CHAR_POSX){x=0;y+=16;}
        if(y>MAX_CHAR_POSY){y=x=0;OLED_Clear();}
        OLED_ShowChar(x,y,*p,16,1);
        x+=8;
        p++;
    }
}
//婓硌隅弇离珆尨珨跺犖趼
//x:0~127
//y:0~63
//fno:犖趼晤瘍
//mode:0,毀啞珆尨;1,淏都珆尨
//22*22湮苤腔趼睫
void OLED_ShowFont22(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fno,uint8_t mode)
{
        uint8_t temp,t,t1;
        uint8_t y0=y;
    for(t=0;t<66;t++)
    {
                if(t<33)temp=user_hz[fno*2][t];    //覃蚚22*22犖趼
        else temp=user_hz[fno*2+1][t-33];
                for(t1=0;t1<8;t1++)
                {
                        if(temp&0x80)OLED_DrawPoint(x,y,mode);
                        else OLED_DrawPoint(x,y,!mode);
                        temp<<=1;
                        y++;
                        if((y-y0)==22)
                        {
                                y=y0;
                                x++;
                                break;
                        }
                }
    }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GPIO_PIN_3);//PE2,3推挽输出  (pe2-wr,pe3-rd)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2|GPIO_PIN_3,0xff);//PE2,3输出高
#if OLED_MODE==1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0xff);//PB0~7数据端口设为输出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0xff,0xff);//PB0~7输出高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PE1,4,5推挽输出  (pe1-cs,pe4-dc,pe5-rst)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1|GPIO_PIN_4|GPIO_PIN_5,0xff);//PE1,4,5输出高

#else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PB0,1输出     (4-Wire SPI pb0-sclk,pb1-sdin)
         GPIOPinWrite(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GPIO_PIN_1,0xff);//PB0,1输出高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E_BASE,GPIO_PIN_0|GPIO_PIN_5);//PE5推挽输出 (pe5-rst)
         GPIOPinWrite(GPIO_PORTE_BASE,GPIO_PIN_5,0x01<<5);//PE5输出高

#endif

        OLED_RST_Clr();
        delay_ms(1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关闭显示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 //设置时钟分频因子,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80,OLED_CMD);   //[3:0],分频因子;[7:4],震荡频率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 //设置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 //默认0X3F(1/64)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 //设置显示偏移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 //默认为0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 //设置显示开始行 [5:0],行数.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电荷泵设置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bit2,开启/关闭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 //设置内存地址模式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1:0],00,列地址模式;01,行地址模式;10,页地址模式;默认10;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 //段重定义设置,bit0:0,0->0;1,0->127;
        OLED_WR_Byte(0xC0,OLED_CMD); //设置COM扫描方向;bit3:0,普通模式;1,重定义模式 COM[N-1]->COM0;N:驱动路数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 //设置COM硬件引脚配置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5:4]配置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 //对比度设置
        OLED_WR_Byte(0xEF,OLED_CMD); //1~255;默认0X7F (亮度设置,越大越亮)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 //设置预充电周期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 //[3:0],PHASE 1;[7:4],PHASE 2;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 //设置VCOMH 电压倍率
        OLED_WR_Byte(0x30,OLED_CMD); //[6:4] 000,0.65*vcc;001,0.77*vcc;011,0.83*vcc;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全局显示开启;bit0:1,开启;0,关闭;(白屏/黑屏)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设置显示方式;bit0:1,反相显示;0,正常显示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开启显示
        OLED_Clear();
}

void delay_ms(uint8_t t)   //延时约t*10ms
{
        SysCtlDelay(t*SysCtlClockGet()/400);
}

--------------------------------------oled128x64头文件-----------------------------------------------
/*
* oled128x64.h
*
*  Created on: 2013-11-3
*      Author: Administrator
*/

#ifndef OLED128X64_H_
#define OLED128X64_H_

/*********************************************************************************
*TivaC LaunchPad OLED模块驱动代码
*SSD1306 OLED 驱动IC驱动代码
*驱动方式:8080并口/4线串口
*x-TAB
*技术论坛:www.x-tab.cn
*Created on: 2013-11-3
*版本:V1.0
*Copyright(C) x-TAB
*All rights reserved
*********************************************************************************/

//OLED模式设置
//0:4线串行模式
//1:并行8080模式
#define OLED_MODE 1

#define OLED_CMD  0        //写命令
#define OLED_DATA 1        //写数据

//OLED控制用函数
extern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extern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extern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extern void OLED_Refresh_Gram(void);

extern void OLED_Init(void);
extern void OLED_Clear(void);
extern void OLED_DrawPoint(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t);
extern void OLED_Fill(uint8_t x1,uint8_t y1,uint8_t x2,uint8_t y2,uint8_t dot);
extern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uint8_t size,uint8_t mode);
extern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
extern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const char *p);
extern void OLED_ShowFont22(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fno,uint8_t mode);
extern void delay_ms(uint8_t t);

#endif /* OLED128X64_H_ */

main.c文件:
/*
* main.c
*/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pin_map.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systick.h"
#include "oled128x64.h"

int main(void)
{
        uint8_t t;
        //
        // Set the clocking to run directly from the crystal.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OLED_Init();                        //場宎趙OLED
        OLED_ShowString(20,10,"X-TAB.cn");
        OLED_ShowString(4,32,"TivaC launchpad");
        //OLED_ShowFont22(59,32,0,1);
        //OLED_ShowFont22(81,32,1,1);
        //OLED_ShowFont22(103,32,2,1);
        OLED_Refresh_Gram();

        delay_ms(250);delay_ms(250);
    OLED_Clear();
        OLED_ShowString(0,0, "0.96' OLED TEST");
        OLED_ShowString(0,16,"X-TAB");
        OLED_ShowString(0,32,"2013/11/3");
        OLED_ShowString(0,48,"ASCII:");
        OLED_ShowString(63,48,"CODE:");
        OLED_Refresh_Gram();

        t=' ';
        while(1)
        {
                OLED_ShowChar(48,48,t,16,1);
                OLED_Refresh_Gram();
                t++;
                if(t>'~')t=' ';
                OLED_ShowNum(103,48,t,3,16);
                delay_ms(30);
        }
}

TivaC launchpad平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main.c主文件中最前面两句:
不知道怎么没显示出来,附在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显示了,这个是论坛采用的 Discuz!代码对 < > 这两个符号解析出现了问题。

网友:
恩恩,可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