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与电视之间的RF通信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现在所在的公司想做一个智能遥控器,用触摸控制各种操作,当然也带有普通的按键,在网上了解了一下,目前有这种种遥控器的好像不多,康佳有这种遥控器,还有乐视TV推出超级遥控器,发现他们都是用RF来实现的,由于本人现在没有RF相关经验,所以想在这里请教各位大侠,遥控器与电视之间通信的命令怎么能得到,可以解得出来吗?

网友:
电视是红外的吧?还没见过用RF来大量用的,除非用RF4CE

网友:
红外是普通的,但一些高端的遥控器会用RF与红外相结合,比如乐视TV有一款叫超级遥控器。

网友:
新塘的在线研讨会5月23日的有讲到空中鼠标的
http://seminar.eccn.com/company. ... voton&color=company
可能需要注册登陆回看

网友:
带USB接口协议的无线模块

论坛里的大侠们,你们谁有做带USB协议的无线收发模块,传输速率能支持语音传输

网友:
RF遥控不必考虑红外码,二者的特性不同,红外的编码方式不适合RF。对于电视机来说,现在都采用MCU控制,如果是做大批量的产品可以改写电视内的MCU代码来与RF信道配合解码,同时加一个简单的RF接收电路板。如果是做小批量产品,那么需要自制接收器,在接收器中将RF的控制指令翻译成电视机的红外指令再转发给电视机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是按大批量来的,通过与电视机配合相关协议来实现的,目前有些智能电视都不是简单的红外遥控了,需要传送比如语音,实现空鼠等功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大批量产品,配套厂家会提供给你指令集的,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指令方案也可以令他们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