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可以用于非隔离式的buck电路么?

楼主:
如题所述.上面的电路仿真的时候用uc3845可以,但是用UC3842的时候就不行了。实际电路中用3842代替3845以后,带载能力下降了,达不到要求。
要求:输出:24V/4A(满载),效率:80%。工作频率:100khz。输入:30-70v

ZB-1

ZB-1

finnalsampletext.ai_sch

finnalsampletext.ai_dsn

170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
实际测试的时候,3脚的波形什么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3845的时候是个锯齿波,用3842的时候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
3脚是电流取样脚,也起过流保护功能,有可能这里电路参数不合适
仿真软件仿真不一定准确,还是在实际电路里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也对,不过您能给看看我这个图哪儿有问题么?

网友:
因用3845的时候有锯齿波,3845的开启电压低一些,,外围其他参数稍微有区别。
电路从哪里来的,,那个电感为100u怎么来的,有点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的时候用的是16v的电压,所以IC的启动时没有问题的。100u也是根据计算得来的。l=(Ui-Uo)*TON/(Io*0.4)。算出来是98.6u左右,取得100u。3845除了启动电压和频率以及占空比以外,还有其他区别么?

网友:
其他的区别就是3845占空比不超过50%.

网友:
用IC带变压器的方法不是太好,如果再加一级驱动会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说说么?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1、变压器的效率并非百分之百,能量是要损失的,微型变压器,效率能做到50%就不错了。
2、匹配问题,不同负载、不同的IC,都有可能使输出达不到要求。
3、占空比问题。变压器耦合的致命弱点是在占空比变化较大时,次级的脉冲变化很大,有时甚至没办法驱动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变压器的效率并非百分之百,能量是要损失的,微型变压器,效率能做到50%就不错了。
2、匹配问题,不同负载、不同的IC,都有可能使输出达不到要求。
3、占空比问题。变压器耦合的致命弱点是在占空比变化较大时, ...

人家波形还没出来呢~
这些明显不是原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不过仿真的时候应该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