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程用计数器接收红外遥控信号

楼主:
目前我使用的单片机是stc15f104e做红外遥控解码,因为这个单片机的A版的外部中断有bug所以不能使用,所以考虑用计数器来接收红外信号并解码,我目前想到的是用一个计数器来接收红外脉冲个数再用一个计时器来计时,比如引导码前9ms通过计算有大概373个个脉冲,收到373个脉冲后重新计数同时开始计时4.5ms,4.5ms后若计数为0则引导码成功接收……
想请教下各位大侠有没有其他办法用计数器来接收红外编码?

网友:
额,手机发的贴,以为没发成功,结过重复3个……

网友:
用计数器不合适,可用IO查询法配合定时器实现。

网友:
多谢指点,是我把问题想复杂了

网友:
找个逻辑分析仪,或者找个示波器 截获波形,研究下,有个大体的认识。就差不多了,
解码简单多了,就是检查 1 和 0 的时间差异,定时器 加 IO判断就O了!

网友:
红外不是用串口接收和发送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