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稳压值不同的稳压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吗

楼主:
新手请教,两个稳压值不同的稳压二极管可以并联使用吗,如果可以的话,最终稳压值怎么算?按稳压值大的管子算吗?

网友:
并排着的两块地,海拔高度不同,中间无阻隔,水会跑向哪一块地呢?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毫无意义,想想2楼所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 明白了 您比喻得真形象

网友B:
这样比较危险,可能会烧管子,不建议这样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比较危险,可能会烧管子,不建议这样做!

再想想,会是你说的这样么?

网友:
2楼神一样的回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能不对,但是三端稳压管可能会,如两个7805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B:

7805之类的可以叫做“三端稳压器”,绝对不能叫“稳压管”,其实质为串联稳压集成电路,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与稳压管截然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对,我有一次将两个7805并联了,导致其中的一个烧坏了,所以我想提醒一下,不确定的电路,一定要小心,不然可能会犯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串联稳压电路可以并联,但要在输出侧串平衡电阻,这是因为串联稳压电路的反馈机制,如果简单直接并联,因参数的离散性,两个稳压器的输出不可能绝对相等,采样回路的反馈会因此让两个稳压器陷入“竞争”之中,直至其中一个负载能力较差的烧毁。
稳压管的并联与此则完全无关,如我前面所言,可以并,也够安全,问题是无意义。为什么,不妨想想。

网友:
举个例子:
D1(如NXP的1N4742A)参数:
Woking voltage: Vz    = 12V;
Woking current: Izmax = 76mA;
Woking power:   P    <= 1W;
D2(如MM5Z4V7B)参数:
Woking voltage: Vz    = 4.7V;
Woking current: Izmax = 43mA;
Woking power:   P    <= 0.2W;
当R2被短路,D1、D2直接并联时,随着电流的变大,D2可能会因为功率过大而烧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这个理解是片面的,稳压管并联的话,击穿电压高的那个永远不会起作用,而电路参数不变,击穿电压低的那个稳压管自然也不会有事,注意一个前提,在现有电路上并联,而如果前提可以随意改变,那么任何问题都无意义了,那甚至可以得出结论,任何元件的并联都会导致器件烧毁。
真正理解了稳压管的工作原理就该知道,稳压管的并联毫无意义,正如2楼举的那个高度不同的两块地一样,高的那块永远不会有水流入,当然这里仍有默认的前提,水的流量有限,否则问题就无意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喻的很好,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