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充电的问题

楼主:
镍铬电池(800mA/h),用0.5C电流电,做充电控制,用12位AD实时检测电池电压,如何判断电池充满?在充电时,我每隔15秒钟检测1次电池电压,在检测到的dV(两次测量的电压差),当出现负dV时是不是就充满了?

网友:
对于镍镉电池而言确实如此,充电完成时会有一个小电压跌落,注意控制好检测门限就是,不过镍镉电池现在已经基本淘汰。

网友:
800mA/h用0.5C电流充,是比较大的充电电流了,估计温度会高
即04A的恒流充电电流,判断最大电压达到后,改恒压收尾电流充,收尾电流自己确定。
或者按照充电电流计算容量,镍镉镍氢电池,环境温度下充入电池的电量为电池容量的120%~150%时,可认为电池已充满电

网友:
这样不行。

原因是,单片机的ADC,因为在数字电路下工作,有一定的干扰。楼主一定会注意到,在单步运行时,ADC的结果每次都不一样;

0.5C率情况下,电池充满后 在1.5秒内检测到的正常负压是非常小的。这样就会引起误判断。

解决办法:

   1、适当提高ADC速度,并作平均处理。如每MS一次,512次相加再右移10位作为一次采集数据。
   2、延长判满间隔,如,N次 与 N+3~5次 结果比较 -- 具体情况由实验决定。
   2、加大充电电流,如2C率。

网友:
镍镉电池充电
在0.05C至大于1C的范围内对NiCd电池恒流充电。一些低成本充电器使用绝对温度终止充电。虽然简单、成本低,但这种充电终止方法不精确。更好的方法是通过检测电池充满时的电压跌落终止充电。对于充电速率为0.5C或更高的NiCd电池,-ΔV方法是最有效的。-ΔV充电终止检测应与电池温度检测相结合,因为老化电池和不匹配电池可能减少ΔV。
通过检测温升速率(dT/dt)可以实现更精确的满充检测,这种满充检测比固定温度终止对电池更好。基于ΔT/dt和-ΔV组合的充电终止方法可避免电池过充,延长电池寿命。

镍镉电池
快速充电可改善充电效率。在1C的充电速率下,效率可以接近1.1 (91%),充满一个空电池的时间为1小时多一点。当以0.1C充电时,效率便下降到1.4 (71%),充电时间为14小时左右。
因为NiCd电池对电能接收程度接近100%,所以几乎所有的能量在充电开始的70%期间被吸收,而且电池保持不发热。超快速充电器利用该特点,在几分钟内将电池充到70%,以几C的电流充电而无热量产生。充到70%后,电池再以较低速率继续充电,直到电池充满。最后以0.02C至0.1C的涓流结束充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按您说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