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 Cyclone V SoC FPGA编程不通过

楼主:
Info (209060):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Nov 06 17:30:35 2013
Error (209031): Device chain in Chain Description File does not match physical device chain -- expected 1 device(s) but found 2 device(s).
Error (209012): Operation failed

器件是自动检测到的,添加文件后下载不了。弹出上面的问题。
我发现器件型号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没有人用cyclone V SOC 开发板的? 友晶科技的

网友:
我也打算买Cyclone V SoC 开发板,这板是有arm硬核的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Error (209031): Device chain in Chain Description File does not match physical device chain -- expected 1 device(s) but found 2 device(s).

cdf文件里JTAG链上只有1个设备,而实际的JTAG链上有2个设备,所以出错了。

可以通过菜单Tools->JTAG Chain Debugger看看,JTAG链上的2个设备到底是什么。

网友:
楼主,你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是这个问题,我用的也是友晶科技。。。。

网友: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咋办呐?

网友:
答案链接sockit development board第一次编译出错的解决办法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9775&fromuid=662254
(出处: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