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解联想电源适配器

楼主:
上午把自己的笔记本电源适配器烧了,手机充电器烧了,下午把借来的电源适配器(跟我的一模一样,电脑一个型号,参数完全相同)烧了。拆了一个,封装的相当严密结实,用刀子和锤子才把这家伙缷开,具体的拆卸方法见百度经验,就是用锤子缷的。虽然是卡槽,但是好像被胶水粘了。卸开后是铝皮包裹的电路板,电路板的地接在了靠近电路板一侧的铝皮上。铝皮和里面的元件用一种白色的胶粘住。很奇怪的是电源适配器里面明黄色的油,不像是电容漏出来的,仔细看了看没有什么地方像烧过的样子。上午烧的那个通电后指示灯还亮,输出20V,下午烧的指示灯不亮,也没有输出。晚上的时候附近原来灯火辉煌的,今天晚上都歇菜了。应该是供电有问题,但是万用表测试插排240V,也算正常。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的,烧坏了哪里。大家给分析分析吧

网友:
焦距啊。保险烧了没,电容有没有被击穿的。

网友:
你这拍的清除度,怎么看呀

以前我的破旧笔记本的原装电源适配器好像就是因为一次停电后来电弄坏的,很可能就是来电不正常,不想普通的来电。后来用了一个廉价的简陋便宜适配器,从此我的破旧笔记本就问题不断,现在还拆散了放在桌子上(前一段时间还想修修将就用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机拍的微距不够啊,满手是油不好拿手机。里边没看见保险啊,电容也没见爆裂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奇葩的是晚上我居然通电插到电脑上了,貌似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就不行了。不知道对电脑有没有损坏

网友:
居然你还敢这样试
一般输出是19V吧?看看铭牌上写的多少,一般相差1V已经算大了,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一般都是19V,但这个是20V,联想的G,Y,Z系列都是20V吧,不是市面上通用的19V

网友:
我只看见了许多星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了一天了,完全没事,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潜在的隐患,新买的送来就不用了

网友:
你仔细看下这个应该是其他厂子代工的电源

网友:
图片确实看不清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是的,台达的,联想不自己制造电源适配器吧,这就是原装的啊

网友:
目测楼主的也有点像thinkpad系列的。之前我的小黑适配器坏掉,我也拆开看了一下,是被胶水点过的,很难拆。

网友:
回复 网友E:

相当难拆啊,按百度经验用锤子和刀子敲开的,已经扣不上了

网友:
大图我只看到了模糊的绿 黑 白色

网友:
回复 网友F:

没有办法啊,手机500W像素的,我自我感觉拍照技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关键是微距不行,你看那几张离得比较远的还是比较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