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进入不了中断啊,哪位前辈帮忙看下程序!

楼主:
下面代码实现的是,用PB0捕获下降沿中断,然后在中断程序中计数Pulse_N。但是,我调试发现一只不能进入中断函数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里,请问为什么,哪里写的不对吗?

.... ....
RCC_Config();
GPIOConfig();
NVICConfig();
EXTIConfig();
.... ....

/***********************************/
void RCC_Config(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void GPIOConfig(void) /* 脉冲引脚配置 PB0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 上拉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脉冲引脚--PB0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Config(void)/* 嵌套中断配置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 设置外部中断,此处使能外部中断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4;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Config(void)/* 外部中断配置 */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 EXTI line(PB0) mode config */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中断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确保是否产生了EXTI Line中断
    {
        if(0 ==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 GPIO_Pin_0))
        {
              Pulse_N++;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中断标志位
     }
}
/****************************/

网友:
自己检查中断使能寄存器是否正确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