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EXP430FR5739实验版用作仿真器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我手上有块MSP-EXP430FR5739实验板,利用这个实验板开发了一些东西,现在用另外做了以MSP430FR5739为核心的板子,想利用MSP-EXP430FR5739实验板作为下载仿真器,自做板子的供电也是由实验板上的电源供电。现在将自做板子的MSP430FR57391920脚连接到实验板上J3108脚上,下载程序,说是找不到设备(Could not find device (or device not supported))。请问是何原因?MSP430FR5739是通过什么设定2线还是4线下载的?

网友:
有用过MSP-EXP430FR5739实验版做仿真器的吗?

如果有说一声,让我确认可用做仿真器,如果没有,能说说用的什么仿真器吗?

网友:
不会是地线GND没连吧?

网友:
用实验板供电的,连接了电源的地。

网友:
我现在首先需要确认的是:MSP-EXP430FR5739实验板是否可以作仿真器用于下载代码到别的MSP430FR5739?有这样用过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你可以先去连接评估板的5739来确认你的工程设置正确,如果设置正确的话,评估板上的芯片总该能识别吧。

网友:
评估板上的5739芯片可以正确识别,下载调试都没有问题。那么问题是出现在我自己做的板子上了?5739这个片子最小系统是什么?是接上电源就可以下载代码吗?

网友:
5739片子是通过什么设定2线还是4线下载的?需要做什么设置吗?还是一个从没有用过的新片子,可以直接就用2线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