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多路ADC问题

楼主:
想用MSP430G2553做一个多路ADC,至少8个不同的ADC同时工作,不知道直接接可以实现吗?还是要用多路开关?具体实现思路应该怎样?希望大大们说得详细点,谢谢!

网友:
1、2553有8个通道的ADC10
2、内部只有1个ADC10的内核,所以8个通道可以顺序采样的方式,8个通道有先后之分,不是绝对的同时
3、采样率要求多少?要求不高8个通道可以看做是“同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多路开关也不是同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秒内分别采样一次就行,看DATASHEET没看懂怎么实现,能说下具体怎么设置吗,工作过程什么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我需要的是类似动态扫描的伪同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绝对够用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合】MSP430全系列官方示例代码汇总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31550-1-1.html

网友:
//******************************************************************************
//  MSP430G2x33/G2x53 Demo - ADC10, DTC Sample A2-0, AVcc, Single Sequence, DCO
//
//  Description: Sample A3/A2/A1 as single sequence with reference to AVcc.
//  Software sets ADC10SC to trigger sample sequence. In Mainloop MSP430 waits
//  in LPM0 to save power until ADC10 conversion complete, ADC10_ISR(DTC) will
//  force exit from any LPMx in Mainloop on reti. ADC10_ISR will force any LPMx
//  exit. ADC10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period (16x) and conversion
//  (13x). DTC transfers conversion code to RAM 200h - 206h. P1.0 set at start
//  of conversion burst, reset on completion.
//
//               MSP430G2x33/G2x53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1.3/A3      P1.0|-->LED
//       >---|P1.2/A2          |
//       >---|P1.1/A1          |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INCH_3 + CONSEQ_1;            // A3/A2/A1, single sequence
  ADC10CTL0 = ADC10SHT_2 + MSC + ADC10ON + ADC10IE;
  ADC10DTC1 = 0x03;                         // 3 conversions
  ADC10AE0 |= 0x0E;                         // P1.3,2,1 ADC10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output

  for (;;)
  {
    ADC10CTL0 &= ~ENC;
    while (ADC10CTL1 & BUSY);               // Wait if ADC10 core is active
    ADC10SA = 0x200;                        // Data buffer start
    P1OUT |= 0x01;                          // P1.0 = 1
    ADC10CTL0 |= ENC + ADC10SC;             // Sampling and conversion start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LPM0, ADC10_ISR will force exit
    P1OUT &= ~0x01;                         // P1.0 = 0
  }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

网友:
采样频率
//******************************************************************************
//  MSP430G2x33/G2x53 Demo - ADC10, Sample A1, 1.5V, TA1 Trig, Set P1.0 if > 0.5V
//
//  Description: A1 is sampled 16/second (ACLK/2048) with reference to 1.5V.
//  Timer_A is run in upmode and TA1 is used to automatically trigger
//  ADC10 conversion, TA0 defines the period. Internal oscillator times sample
//  (16x) and conversion (13x). Inside ADC10_ISR if A1 > 0.5Vcc, P1.0 is set,
//  else reset. Normal mode is LPM3.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G2x33/G2x53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P1.1/A1     P1.0 |--> LED
//
//  D. Dang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December 2010
//   Built with CCS Version 4.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5.10
//******************************************************************************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ADC10CTL1 = SHS_1 + CONSEQ_2 + INCH_1;    // TA1 trigger sample start
  ADC10CTL0 = SREF_1 + ADC10SHT_2 + REFON + ADC10ON + ADC10IE;
  __enable_interrupt();                     // Enable interrupts.
  TACCR0 = 30;                              // Delay to allow Ref to settle
  TACCTL0 |= CCIE;                          // Compare-mode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2 + MC_1;                  // TACLK = SMCLK, Up mode.
  LPM0;                                     // Wait for delay.
  TACCTL0 &= ~CCIE;                         // Disable timer Interrupt
  __disable_interrupt();
  ADC10CTL0 |= ENC;                         // ADC10 Enable
  ADC10AE0 |= 0x02;                         // P1.1 ADC10 option select
  P1DIR |= 0x01;                            // Set P1.0 output
  TACCR0 = 2048-1;                          // PWM Period
  TACCTL1 = OUTMOD_3;                       // TACCR1 set/reset
  TACCR1 = 2047;                            // TACCR1 PWM Duty Cycle
  TACTL = TASSEL_1 + MC_1;                  // ACLK, up mod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s
}

// ADC1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if (ADC10MEM < 0x155)                     // ADC10MEM = A1 > 0.5V?
    P1OUT &= ~0x01;                         // Clear P1.0 LED off
  else
    P1OUT |= 0x01;                          // Set P1.0 LED on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a0_isr(void)
{
  TACTL = 0;
  LPM0_EXIT;                                // Exit LPM0 on return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