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 CONFIG_FASTBOOT 1 会导致自动进入fastboot烧写模式?

楼主:
原版的sate210 开发板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用sate210 核心板做的产品,就会自动打印fastboot 信息
Waiting for Starting to fuse image to Sate210 Board eMMC/SDMMC !

网友:
原来是三星 自己设置的一个fastboot烧写检测按钮。

//-----------------------------------------------------------------------------------
// FASTBOOT codes
//-----------------------------------------------------------------------------------

/* A board specific test if u-boot should go into the fastboot command
   ahead of the bootcmd
   Returns 0 to continue with normal u-boot flow
   Returns 1 to execute fastboot */
int fastboot_preboot(void)
{
        if (memcmp((const char *)CFG_FASTBOOT_TRANSFER_BUFFER,
                FASTBOOT_REBOOT_MAGIC, FASTBOOT_REBOOT_MAGIC_SIZE) == 0)
        {
                return 1;
        }

        /* Test code */
        writel(0xF, 0xE1600000);
        writel(readl(0xE1600010) | 0x1, 0xE1600010);

        writel(0x33333333, 0xE0200C40);
        writel(0x0, 0xE0200C48);
        writel(0x33333333, 0xE0200C60);
        writel(0xAAAA, 0xE0200C68);

        writel(readl(0xE1600008) & ~0xffff, 0xE1600008);

        /* It seems that we require a little time before reading keypad */
        printf("checking mode for fastboot ...\n");

        //if (!(readl(0xE160000C) & 0x82))
        if (!(readl(0xE160000C) & 0x80))
        {
                return 1;
        }

        return 0;
}
那直接去掉判断即可
#ifdef CONFIG_FASTBOOT
        fastboot_preboot();
    /*if (fastboot_preboot())
        run_command("fastboot", 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