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uchar数高低位如何交换

楼主:
程序中用到,用二进制表示,如a= 10101010,现在我想通过算法把a变成b,b=01010101,
就是说a和b的关系就是从最高位开始读起,还是从最低位开始读起,用什么办法能够以最少的代码实现呢?
还有一点就是a的值,我是不知道的,这里只是举例而已。

网友:
uchar i, ret;

b = 0;
ret = a;

for(i=0;i<8;i++)
{
        b   <<= 1;
        if(ret & 0x01) b |= 0x01;
        ret >>= 1;
}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很巧妙,我自己想出来的比较冗余。
        for(i=0;i<8;i++)
        {
                temp = a & 0x01;
                b = temp << (7-i);
                b = b & (1<<(7-i));
                temp1 = temp1 | b;
                a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