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

楼主:
光电传感器在使用过程中对灰尘,电磁干扰,不良环境的影响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对于防尘,加罩子和透光滤镜。电磁干扰靠电路的合理设计。至于“不良环境”是怎么个“不良”?要列出具体情况才能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
鼠标的光电传感器上有灰尘了,使用过程中是跳帧,明显感觉反应变慢,,,
如果是电磁干扰不良环境的影响
1.使用过程中,建议定期对传感器进行检测,擦拭光窗。有些光电传感器有盈余光输出信号,可以对光强情况进行检测。
2.接线时要注意,应考虑屏蔽电缆接线,或者接线要远离干扰大的动力线路,即强弱电路隔离,尤其交流变频电机的连接电缆应该采用专用变频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