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能帮我改改这个小程序

楼主:
我想在下面这个小程序里在加一个按键KEY2    单独控制一个LED2的点亮和熄灭输入端口为P3^1
输出端口为P1^1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KEY=P3^0;  //定义按键输入端
sbit LED=P1^0;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LED1=P1^1; //定义led输出端口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LED;//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LED1=!LED;//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网友:
你是试一下

#include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sbit add_out=P1^1;
sbit add_key=P3^1;
sbit KEY=P3^0;  //定义按键输入端
sbit LED=P1^0;  //定义led输出端口
sbit LED1=P1^1; //定义led输出端口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add_out=0;
KEY=1; //按键输入端口电平置高
add_key=1;
while (1)         //主循环
   {

  if(!KEY)  //如果检测到低电平,说明按键按下

     {
          DelayMs(200); //延时去抖,一般10-20ms
      if(!KEY)     //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没有按下则退出

            {
         while(!KEY);//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

               {
                LED=!LED;//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LED1=!LED;//释放则执行需要的程序
    }
   }
  }
   if(!add_key)
    {DelayMs(200);
if(!add_key)
add_out=~add_out;}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