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继电器的触点额定值

楼主:
我怎么才能知道继电器NC或NO时可以过多大的电流,不超过触点额定值就行吗,请前辈指导

网友:
电流和电压都不能超过,具体的数值可以测量或计算。

网友:
根据继电器的型号查数据手册

网友:
继电器是机械部件,过大的电流、过高的电压(并非无限大)都不会象电子器件那样对它有致命的损害,它的参数与使用条件有一定关系,再者也与要求有关,最好查查手册,尽量不要超出手册提供的数据,这样会延长它的使用时间,

网友:
对寿命会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器件手册上的参数都是触点额定值,那电流值的范围怎么确定呢。比如说这个说明书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part/HRS1-SDC12V,ETC,145236.html

网友:
一定要小于额定电流,然后要考虑电压、功率等。留有余量 <=90%,若是大功率电路余量可以更大一些!

网友:
一般有手册标出 额定电流和电压的,不过还有和环境有关系的,环境温度太热,电流肯定要减小,环境冷的话电流可以大一点

网友:
不超过触点额定值是一般考虑,实际应用中难免有超过的
正规的继电器手册上一般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