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速电路掉电后的放电?

楼主:
今儿刚做的一个板子(有单独的电源层和地层),电源部分12V输入掉电以后很长时间内,有的电位点电压还在2V以上。改小电容后效果稍微好点,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
负载过轻。

网友:
这是电路内容性元件的储能所致,如果需要快速泄放不宜单纯减少电容的容量,特别是去耦电容,合理的选择滤波电容容量即可,必要时在电源与地之间并个电阻。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应用而言并不要求掉电后电源电压迅速下降,特殊的部分可以采用泄放回路解决,比如RC回路可用二极管做泄放元件。

网友:
加反向二极管啊,改变放电时时间常数

网友:
只有电阻才是耗能原件,CL都只是储能的。不能消耗能量。所以你可以考虑合适位置加电阻。

网友:
电源部分12V输入掉电以后很长时间内有电压说明你的电路负载偏小,储能电容较大,可以并联电阻(如150欧2/W——其他电阻值也可)或减小电容来加快放电。
但是你要考虑,EMC时有电压暂降这一项,所以电源部分掉电以后一段时间内应该有电压是必须保证的。

网友:
最好把你的电路贴上来。主要器件的参数也标上去。
这样,大家才有目的地帮你找原因。

网友:
曾经在当年设计CD机时,其中复位端电压清零不够快,却又不能直接并联电阻,导致断电再开机紊乱,我是用1个pnp三极管和2电阻做了一个泄放电路,基本能把电压快速拉低到零点几伏,接法是三极管e脚接复位脚,c脚接地,b脚分别接下拉电阻到地和上拉电阻到主电源.
原理就是当电源接通,主电源上拉电阻强制三极管正好截止,断电后主电压快速下降,三极管在下拉电阻作用下导通把复位脚的电压泄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