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将PCB雕刻机的价格控制在400~500RMB你们有什么要说的

楼主:
如果我将PCB雕刻机的价格控制在400~500RMB(你没看错,我说的是400~500RMB)
你们有什么要说的、想说的?你们是否能承受这个价格?

附加几个问题,需要大家帮我一下。毕竟我不是电子专业的人员,也没用从事电子方面的工作,咋一看我欠缺的东西很多,或者我根本就不应该在此有任何发言权,但我似乎找到了 降低成本 的方法。

问题:
1、雕刻机的原理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由经PC的设计图经过控制芯片的转换变成雕刻机上X、Y、Z轴的点或者线,然后类似于反向选择的方式保存这些点和线将其他不需要的部分从覆铜板上剔除?

2、雕刻机在部件选择方面:构架方面是否有需要承受高温的部分?如果有,这些部分是什么位置?电机么?需承受的最高温度是多少(临界点)?

3、你们经常使用的需要雕刻的电路板大小尺寸是多少(长度和宽度)?这里我说的是经常会使用到的,而不是个别情况。

4、雕刻PCB所需要的电机扭矩多少就够了?我对比了一下覆铜板的厚度,根据公式:若铣削深度ap=1mm,进给速度Vf =1200mm/min,n=15000r/min。根据经验公式计算铣削力:F=42.76apVf0.75 n-0.62=22.45N,当然丝杠的精度也有一个摩擦系数,这些算起来的话一般都会选用57步进电机,但看了一些视频发现在雕刻的时候明显有“产力过生”的感觉,那我上面这样算的方式是不是错了?请告知。或者直接告诉我至少需要的扭矩是多少(本人非理科 对公式的计算相当头疼)

5、对精度的要求需要达到多少(越低的精度相对价格越便宜,所以你们需要多少的精度也是很重要的参考标准)

网友:
pcb尺寸我这一般15*30cm以内吧,精度2mil够了。扭矩不会算。

网友:
仅作PCB雕刻机,不需要大的X、Y,如果把Z省掉也是可以的。-- 当然,考虑它用,不省为好。

楼主大胆地设想,肯定有道理。

支持!

网友:
我觉得PCB的尺寸可以不用做得太大  精度的话 也没必要太高 不知6mil能满足一般的需求不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的第一条 个人是赞同的,板子 我们一般都是控制在10*10cm2的,其他的就不太了解了,顶你啊。。。

网友:
除非只是个“玩具”级的,哪怕实现最基本但可用的功能,这个价格就根本不可能,甚至成本都不可能。

网友:
我觉得这个价格有些理想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价格应该不会超过500,就算超过也最多是几十块的误差。
春哥要相信我,降低价格的方法我确实已经找到了 但暂时不便透露。
既然是DIY肯定不会去和正规的工业级想比,并且打算使用最省的方式及材料 来造福大家使用上的便捷。
现在我需要考虑到一个精度的问题,即多少精度能满足大部分人的使用。比如热转印制作可以达到15mil的精度,这个雕刻机多少精度即可。毕竟是在做PCB的雕刻机,我不会去考虑现有的雕刻机的其他功能(如雕刻玉石等等)
包含有机械部分(构架、平台、三轴、步进电机)、电路部分及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机械设备这种东西不能拿做电子产品的思维去应对,到头来你会发现根本就行不通。雕刻机这东西该有什么去了解一下很容易知道,成本也是透明的,昂贵的地方在于传动机构和架台本身,这个根本无法廉价替代,至于电机、控制器什么的反而不贵。
雕刻机分平面和立体两类,能雕刻PCB的自然能雕刻玉石,当然只是平面,立体雕刻机其实换个切削头就是CNC了,平面雕刻机的实质是小型的铣床。
关于精度问题,常规PCB加工要求的最小线宽和线距都是10mil,放宽一下吧算15mil,但15mil可不是精度,这时需要的精度最低也得1mil左右。如果加工精度是15mil,那么能加工的PCB线宽和线距不能小于45mil,这时才能保证15mil的最小线距和线宽,而这样的PCB已经无用了。
大幅度降低精度可以改变传动系统的基本结构比如用皮带传输,这个成本非常低,楼主的想法估计就是这个,可惜,此路为死路,否则,也不会轮到你了。实话实说,如感冒犯,海涵海涵。

网友:
多年以前,我曾经设想用打印机部件来实现类似雕刻机的功能,经论证后发现根本不可行,后在设计一款机械设备时为降低成本曾企图与光驱零件生产商合作以取得廉价高精度的螺杆传动系统,但仍然发现根本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春阳哥  我之所以在创意市集板块  是因为我并非电子专业 也不从事电子行业 。这是我的优势,当然也是一种劣势。
优势在于我不可能用电子专业的相关思路来考虑问题,因为我没有这个能力,我跳出困扰你们问题的思路从它处着手;劣势即如果想要完成一个项目,就必须要有相关人员的配合,如电子电路方面的人员等等。所以我思考的方式完全不是你所说的电子产品的思路。

之所以我说只考虑雕刻PCB不考虑雕刻玉石 是考虑到步进电机扭矩的问题和价格问题,按照我的方法,只选择适用的不选择没用的部分,从而步进电机方面可以让使用者节省开销。
并且我现在不考虑适用滚轴丝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可以控制XYZ轴坐标的方式,这个方式我暂时还不能说 三年前我申报的其中一部分相关专利就已经批下来了。至此,平常你们认为价格高的部分基本上已经解决,包括电源的成本。

所以我之前说的500RMB之内的成本做出来应该是可行的。

不尊之处还望春阳哥见谅。

网友:
如果500左右能搞定,我也DIY一台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把雕玉石看成是一种比喻吧,虽然玉石其实比铜软。我已经猜到你的技术方向,但同时也下断言——此路不通,原因就是精度问题,前面已经说的应该比较清楚了,传动误差这个是硬指标。电机则根本不是问题,30块的电机可以拉个成年人满地跑,扭矩小意思了。
之所以说不能用电子工程师的思维是因为电子工程师的思维就是把东西做的极致便宜,可惜机械系统恰恰不具备电子产品的特点,至于其它非电子工程师式的思路,恐怕更不靠谱。
退一步说,如果楼主的思路具有可实施性,那么将可以掀起一场机械技术的革命,DIY的起点实在太低了,产业化,你马上就会成为亿万富翁。而我的经验是,一件事如果其前景太过美妙同时又不具备高深的技术壁垒,那这件事就一定不靠谱,而且不靠谱的厉害,对此,我从未看走过眼。

网友:
500的成本太低了吧,似乎不能控制在500以内啊,不能只考虑成本而不考虑性能,你的方法能不能实现还要进一步实验才能知道。你的机械部分是想怎么处理呢?说了这么多,那啥,还是非常支持你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B:
是不是采用钢丝绳方式?无责任猜想

一般幅面能做到A4大小(18x28cm)我想应该能满足绝大部分要求了吧?当然如果基于成本考虑,做到20x10cm,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真能做到500~600元,我立马卖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兴许做个这样的差不多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1.0ezShc&id=18913145182&_u=8kbvf9j7e12

这个仍然是传统结构的,成本无法做到楼主期望的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采用钢丝绳方式?无责任猜想

一般幅面能做到A4大小(18x28cm)我想应该能满足绝大部分要求了吧?当然如果基于成本考虑,做到20x10cm,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真能做到500~600元,我立马卖一 ...

钢丝绳、尼龙齿条、皮带轮的传导精度都不够,而且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越来越大的积累误差,凸轮和连杆机构的精度要好一些,但可加工尺寸非常小。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楼主的创意,更期待能真正实现低成本雕刻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点激动了 这是为何?

好吧 大家都很尊敬你因为你帮大家讲解技术等等方面的问题。正如楠楠说的你是大牛,我或许没有资格和你这样对话,毕竟你的理论和技术都比我高太多。
但我还是说一句,工业革命的熔点并不高,只要生产达到需求即可。至于这句话该如何理解就智者见智吧。即使应证你说所说的“从未看走过眼”,我也绝不会“死”在退缩的路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样低的价位一般是个人DIY使用的,所以实际上对设备的性能要求基本不高。
就楼主所说的高温部分,其实只有两部分:电机控制器和钻头部分,但是电机控制器只需有较好的散热器,温度超过80便可,钻头不是你们能控制的,因此高温部分可以说不存在。
在板子的尺寸方面一般情况下10*10便可,当然能够做到15*15那是件好事,但是15的宽度滑台的量程至少要选择20这样成本可能会偏高。
精度方面可想而知基本上能保证在0.3mm就已经不错了,当然一班的板子安全间距可以设置在0.5mm,对于贴片、高精度版还是考虑发到工厂,毕竟高精度板都在两层或两层以上,雕刻机的过孔是个问题。
电机方面能用57那是最好,实在不行倒是可以适当降低要求。
以上是个人观点,如有遗漏或者错误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着没多少东西啊,都是小件啊。这个机械平台很贵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说的是线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同意春阳的观点,不过也支持楼主的精神。电机控制不是特别懂,不过做的时候也许能帮点儿忙!

网友:
价格确实很吸引人。关键是精度够不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使用寿命的问题。一次校准后能保证多长时间的精度。

网友:
只有X也Y轴吧,加上Z轴不就成了3D打印机了

网友:
我要来一台

网友:
严重支持diy~期待大牛们的产品

网友:
楼主你好。你上次的帖子我就想回复了。今天看到这个帖子,我首先要说的是楼主加油,祝早日成功。

回个头来,我想给楼主一些建议,如果你做的雕刻机确实可以做出以上朋友说的PCB板子的要求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尽快行动,给广大电子工程师带来实惠。

楼主一直强调有专利技术可以降低成本,我觉得你不妨在这里直说,没有必要让广大群友的心晾在半空。

如果确实可以实现群友们需要的功能,我也预一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在以前申请的专利中,是有一部分似乎可以拿过来使用的方面。
我之所以总是提到精度方面就是因为之前的专利是汽车方面(并非悬挂系统)这和精密电子的要求有一定差距,如果可以减小差距使它所具有的精度等于甚至超过热转印的最高标准那我觉得完全可以拿过来用在这个方面。

网友:
这不是能走量的产品,不能这么做价格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没多少东西 不过如果用传统的1605滚轴丝杆来做的话价格确实不便宜,1605的价格你可以网上看看。几个丝杆加稳定固件就差不多小千数了,这还没有算步进电机和控制板电源这些的价格。所以你们总认为我这个价格不可能做出来一直是按照传统的运行方式在算价格。
但是我并非用这种方式来做,因此你们觉得价格甚至成本不可能低于500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没有事实根据的话说出来又有和意义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们DIY的雕刻机定义为桌面级,非工业级。可雕刻PCB大小定在15*15-10*10。( 考虑选择)
在你第9楼的答复中你说的很中肯,而在后面的回复你变得激动了,可能是我说的某些话或者要做将要做的某些事触痛了你某些敏感的神经;也或许是你想到之前也曾想改变方式降低成本并打算找光驱生产商(应该是他们提供丝杆之类吧我个人估计)等等,但最后发现不可行,想告诫我们,但我们尚未“接受”你的好意,或许让你有了一种“不听好人劝”“烂泥扶不上墙”的厌恶,在此我表示很抱歉,不过我依旧是尊敬你的。正是因为对你的尊敬,我才继续说下面的话。

没错,我是一个商人,就如我之前在【MSP430】里发的一条关于你们出的《工程师炼成记》里提到过的一样。但是即使这个雕刻机做成并且被大家所认可,我也不会从中牟利,我的利益方面是非电子行业的,要问为什么,是有些情节在其中。

之所以考虑只雕刻覆铜板,一方面是选择最合适的步进电机,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电源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需要最优化的配置,只做PCB覆铜板。我们并非是在做商品,而是把便利的产品交付于使用者,使之能更加便于自己的制作,脱离开传统的打样流程、脱离开繁琐的热转印工序。

你之前说过“30块的电机可以拉个人满地跑”这句话是事实,但我们需要考虑最优化的配置,比如说是否25块的电机就可以达到要求,而这个问题回到电子方面就要考虑是否廉价的电机出现大量的“丢步”现象等等。
“之所以说不能用电子工程师的思维是因为电子工程师的思维就是把东西做的极致便宜,可惜机械系统恰恰不具备电子产品的特点,至于其它非电子工程师式的思路,恐怕更不靠谱。”这句话的问题很大,能造成的效应也会很突出。小到个人,大到整个社会。为何这么说?我举个例子:
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满怀抱负对社会和生活充满了美好憧憬。他去了一家大公司,做的是设计师职务。他很努力,大家也都欣赏他的创意和才干。时间慢慢久了,曾经的这个大学生在创意设计方面已经颇有成就,但偶然的一次事情让他深思。他看到曾经自己的作品,在当时哪怕现在都可谓是创意的前沿,但现在他做的东西为何仅仅是用户的认可,而并非前沿的领航者?他在深思,发现并不是自己“江郎才尽”,而是被这个社会的工作方式及思维方式所“固化”了。在物质横飞的中国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少之又少,思维被固化这绝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就是这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谈到这里,其实我想说明的是:曾经的我们,思维异常的活跃。往往想出来的事情都凌驾于现有的科学技术之上了,可大人嗤之以鼻不屑一顾。这本是常事,因为孩子们没有站在现有的科技基础之上来考虑问题,从而想法似乎不切实际。我们往往看到一些新科技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来——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曾经想到过。那是因为以前没有任何东西固定住我们的思维,我们只是天马行空的想,但没有去考虑如何实现或能否实现的问题。这种能力我们曾经都有,但慢慢的它消失了。如果我们一直纠结一个问题不得而解,那为何不换一种思考方式?

你也说过“如果楼主的思路具有可实施性,那么将可以掀起一场机械技术的革命”,谈到这个问题,我一方面想说,如果这个思路切实可行,那我们最好不要掀起“革命”的浪潮,从国情看这对中国及发展中国家是“百害而无一利”。这句话我没有说反,至于为何这么说,有兴趣的可以参考下中国及发展中国家国情。

至于贴子里有些话大家相视一笑而过吧。希望在我们制作过程中如果遇到某些疑问春阳老师能不惜赐教。

以上洋洋百十字,只是想表述几点:

1、对春阳老师你,我是十分尊敬的。
2、我们是在做一个新式的桌面级PCB雕刻机,非专业级。(求精度超越传统热转印技术)
3、我希望我们的团队参与成员能从中学到除了专业技能知识以外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对个人乃至(乃至什么,自己可以随意填写)都有积极的作用,能更好的有益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我相信接受的人会喜欢,因它并不是坏事。
4、基于论坛考虑的一些事情(楠楠应该能理解第四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支持你。你所说的思维框框的确是存在的,长时间浸淫在同一个环境或者同一个行业中,难免考虑问题总是会具有模式,思维会有一些自身所意识不到的限制。大部分人小时候应该都听过“让鸡蛋立起来”这样的故事,能想到可以打破鸡蛋一端立起来的人很少,这说明有些答案如果试图用寻常思维去解决,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希望你真的是那个第一个打破鸡蛋的人。
无论如何,单就你的热情和精神,我也支持你。

网友:
回复 网友G:

首先感谢你对大猫的支持。
其次,我个人对当做打破鸡蛋的第一人没兴趣,我是希望加入到我们团队的朋友共同去实现,理想的话变成打破鸡蛋的第一群人应该是我希望看到的。
一个人即使成功了那也不是什么好事,可能会使你骄傲自满停滞不前;一个团队成功了,大家的动力就足,就更能创造新的奇迹。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基本赞同春哥的观点,以低于500块的价格,想拿下做PCB面积10X10CM2的雕刻机,精度又做到等于热转印的最高标准,似乎是不可能的~~~

不管你再怎么更改结构或思路,想要超越先人几百年在机械结构上的设计和总结,更不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H:

当你在使用塞班系统或者移动windows系统手机的时候,你是否想到乔布斯推出了苹果第一代手机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讨论的对象就是一般桌面级的东西,不谈多么强大的指标,只要能用即可。这里的“能用”指你说的PCB雕刻,而且这里的PCB也是最常规的,以任何PCB厂家哪怕是PCB作坊都能实现的基本精度指标为参照,满足电子爱好者DIY的基本需要即可。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的放弃精度指标,我前面废口舌讲精度就是为了说明这一点。前面讲了,15mil的雕刻精度无法满足常规PCB雕刻的需要,不知你计划实现的指标是多少?15mil的指标已经不是柔性传动能保证精度的了。

其次,我感觉是你太敏感,因而太有“想像力”——“可能是我说的某些话或者要做将要做的某些事触痛了你某些敏感的神经”,这个我倒是可以说,关于你的话题和打算根本不可能引发我的这些“表现”,而是因为我对你打算做的这件事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而使你不大舒服,实话实说啊。
我为什么要否定,因为在常规基础性机械传动技术上人类的知识已经做到了极致,不可能再有什么新的“发明”出现,所有设计目的都有相应的技术手段而不可能发生逾越现有技术的事情。创新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有机会和空间,目标如果不实际,那就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除非你借此打算学习一下机械结构设计或者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和思维能力,那另当别论,但作为一个在公共场合的技术讨论话题,那该说的还是要说,这不仅仅是为你,更为广大的初学者。
在技术界,某领域内行家的断言不是全都正确,但绝大多数的时候正确,个别的反例并非建立在大家没有想到而某人想到了的基础上,而是在于这个人发现了前人所未发现的新知识。
当然,我支持你动手去实现你的构想,试错也是一种重要的收获。抱歉,个人的决心和意志不可能改变客观规律,所以我依然坚持我的判断,除非你拿出真实的证据,那我会以我的知识和能力帮助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简单的跟你算一点成本。
1. 电气部分:
    步进电机从淘宝上淘旧的42电机,约15-20块;外接连接器安装座,约5-10块;驱动板自制,PCB板+驱动芯片及外围元器件,约20-25元;合计每轴约50块;三轴驱动带电机,合计150块。
   和PC机的接口板,做最简单的并口板,PCB板+外围元器件,约10-15块;电源,淘宝上淘旧的,约40-50块;雕刻主电机+接头,淘宝上淘旧的小电机,能用,约20-30块;口控制器外壳,淘宝上淘一个,30-35元;综上合计约100块。
   以上 电气部分的成本限定在250块。
2. 机械部分:
   成本只能限在250块。如做常规结构,精度能保证,这点钱只够材料成本,其余的人工还得靠自已动手DIY,象春哥这样的DIY能人,动手能力强,应该没哈大问题的,LZ如想动手做,估计就吃力了。
  如做非典结构,精度就很难保证了,比如做通过三个电机,带动三根杆子,这三个杆子以丫型安装,中间结点上安装雕刻主电机,成本是低点,但精度很难保证,要想达到常规结构的精度,其机械制造精度要高数倍,制造成本也比常规结构要高N倍,这种方案是行不通的。
  至于春哥提到的,用钢丝绳皮带之类传动,在雕刻机上,此种方案是行不通的,哪怕没啥精度要求,也是行不通的,总之,钢丝绳皮带之类传动,用在雕刻机上不合适。这类传动,用在3D打印机或贴片机上,倒是一种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要说的是:我们讨论的对象就是一般桌面级的东西,不谈多么强大的指标,只要能用即可。这里的“能用”指你说的PCB雕刻,而且这里的PCB也是最常规的,以任何PCB厂家哪怕是PCB作坊都能实现的基本精度指标为参照 ...

同意春哥观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俺不是说你做不出!

而是说你500块做不出!

那怕春哥定的15mil雕刻精度!

网友:
我来凑个热闹。
1、大家聚焦的焦点似乎在“成本”二字上,主要是低成本能不能实现可用性。
2、我完全不懂机械,只搞过电子,我想说的是成本在电子界是个伪命题,因为大家目前用的集成电路原料就是沙子,
所谓制程良品率之类的归根结底是人力智慧的投入和资金的占用,集成电路本身并不具备太多其他价值。
3、因为我不懂机械和控制部分,对这个产品中的成本无法发表自己的什么见解。
4、我想对楼主说,前辈们完全是一番好意,希望你不要走入误区,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语言,(我一一看过了)
仅仅是泼了一点冷水,但这绝对不是坏事,做一个事情除了狂热之外也需要冷静。
5、结论
对于这件事,投入精力,去做,就对了。最重要的是在保证精度的前提下做产品,哪怕成本因此增加,譬如600、700
大家还是支持你的,只要比市场同类产品有大幅度的降价就行。譬如小米,也不是第一步就推出799的手机。
如果成功我第一个站出来订一个(虽然我不用)

:carnation:中国的市场永远不缺奇迹,Just Do it!

网友:
回复 网友I:

DIY只是业余玩玩的,其成本不可能用沙子变芯片来计算,也不能按别人把沙子变芯片的批发价来计算,最多只能依把沙子变芯片的零售价来计算,你说这个砂子能便宜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不说600、700,哪怕1000,LZ也做不出达到春哥所定的雕刻15mil的最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H:

就机械传动部分而言,俺是没有那个DIY能力的,需要机器加工才行,这就得算成本了,而且不低,事实上比买成品还贵的多。买个什么设备上配套的齿轮只要几块钱,自己拿机器加工,很可能一百都不止。即使不算工厂的利润,机器单位时间的产值必须算,这个叫“机会成本”,只有付出的代价高于机会成本,设备的拥有者才会把机器提供给你,而朋友帮忙这种事,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源的,至少在俺现在待的城市,俺也没有。拿锉刀、手钻、手锯?呵呵,别开玩笑了,虽然这些工具俺都有,也经常用,但根本对付不了金属的大切削量加工。

网友:
什么也不说了,支持LZ,先试试看吧
行不行另外一回事

网友I:
看来难度很大啊,唯一的办法只有用作品来说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来难度很大啊,唯一的办法只有用作品来说话了

也不用LZ动手用作品来说话,只要能将实施方案及成本罗列出来就行~~~

俺在40楼已简单了列了下成本,这个成本,几乎没人能完成~~~

在这个成本上,哪怕翻个倍,1000块,也找不出几人能完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能请老爷子出山了,老爷子,八级钳工,准行,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朋友,你应该没看我34楼写的那段话,否则你不会写下这些价格的。
我的想法如果你理解了,你大可不必写下1、2、3条和我谈成本价格。你早就做出这个廉价且实用的设备了。
你还是在用传统的方式来计算雕刻机的价格,而我并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制作的。包括你说的电机和安装座,这是自己生产么?还是买成品呢?还是开磨具大批量制作呢?价格差很多,对吧。我不可能没有算过成本无缘无故说出一个在500块之内的话吧?如果我没算成本而说这样的话那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我开这个帖子就是为了盖楼让你们吐口水么?我还没有疯到这个地步。
并且你还是在利用电子学原理,传统物理学原理来论证这个事,您是否觉得我34楼叙述的还不够明确?
我好心告诉大家想问题的方向可以多元化,为何你们非但不考虑还要。。。诶。。。实属本末倒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应该没看我34楼写的那段话,否则你不会写下这些价格的。
我的想法如果你理解了,你大可不必写下1、2、3条和我谈成本价格。你早就做出这个廉价且实用的设备了。
你还是在用传统的方式来计算雕刻机的价格,而 ...

那好吧~~~

俺和春哥一起,期待你的大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过不用电子学原理,传统物理学原理,就不是理论上的雕刻机了~~~

不过用腐蚀法制板,成本是最低的了,业余DIY制作,一套设备,500不用,250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mil的精度是我听到有网友说的热转印的精度。之前我也说了 我非但不是电子专业并且也不从事电子相关行业工作,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热转印的精度最高到多少,也不清楚桌面级雕刻机能达到的最高精度,甚至连“mil”的这个单位我都是第一次听说,因为这个单位在正常的生活中是很少出现的。之前的专利项目并非用在电子或高精密设备上,所以我很关心精度的问题。如果之前的项目可以改良后部分转移到这个设计中,那完全就不是你们所说的机械传动方式了。当然,我“检讨”一点,就是15mil的精度我并没有进行求证过,从而说了可能让人觉得是天大笑话的事。
在这次回复中,想从春阳老师口中得知:桌面级雕刻机现有的最高精度和最低精度要求。
同时,看到春阳老师你说的最后那句话,我感到很欣慰,你不仅是大家公认的资深工程师,并且还有豁达的胸怀。没错,当大家都觉得东西不现实的时候,如果盲目相信那才会有问题。在这个社会能解释清楚的方式或许只有“亲眼见到”。不管这个设计理念到最后是否能达到需求的精度,设计的思路已经所有的雏形都会一一告知大家,至少大家可以知道当进入思维小巷的时候,凌空跃起,或许你会找到新的途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真是大家都想到的方式来制作,那我大可不必开这个“被骂”的帖子了,不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I:

没错大家没有过激的言语,否则这个帖子不成了谩骂贴了么呵呵
泼点冷水在才哪到哪啊,否则我早就被淹没在两份氢一份氧中了~~
前辈们说的话没错,这绝对是属于苦口婆心劝解我们少走弯路的教诲,不过我确实没按照正常套路出牌才引发了大家的猜测。
不过使我失望的是:开这个帖子的本意是希望你们看到我说的这个价格以后能进行思考,我到底是要怎么做,想从哪方面入手,是想让大家开动头脑想这个问题,但换来的并非如此,正所谓打的不是一路拳。
后面帖子的回复我会逐步说下思考的方向,大家也可以考虑下我到底想怎么做,或者说换做你要怎么做。

网友:
我感觉还是先把东西用最低的成本做出来,这个就有说服力了,大家针对你的成本有不同看法,但究竟能做到多低的成本不是重点,重点是成本低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来只能请老爷子出山了,老爷子,八级钳工,准行,呵呵~~~

那也不可能,一丁点可能性都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一点xuyiyi说的对,不用最终做出成品也能足够精确的判断出成本,只要你说出方案,甚至不必详细。
这里否定你的“创意”并非基于只能按传统想法一条路奔到黑,问题是,所有机械传动方式都是已知的,而且已不可能有任何人发明出超出目前已有知识层面的新传动方式,而就现有的传统方式而言,实现你的成本目标那是一点可能性也没有,所以才敢下结论。

关于mil单位,1mil=0.1英寸=0.0254毫米。
最最普通的PCB规格是最小线宽、线距为10mil,此时的加工误差不会高于1mil。一般环氧基材PCB的线间距、线宽只要大于5mil即可满足常规低压电路的要求,从这一点讲,只要你的设计能满足5mil的精度,同时PCB采用15mil的线宽和线距设计,此时在5mil的极限误差下可以保证至少5mil的线宽和线距,如此就能满足常规PCB的要求。所以,你的设计在运作时的最大误差不能高于5mil,且必须保证长期如此,还不能每次使用前都要定标调整,否则仍然没有实用性。
现在,设计指标应该就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春阳老师解释,也就是说我的构建稳定在可以雕刻0.127mm的线宽就可以满足低压要求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春阳老师解释,也就是说我的构建稳定在可以雕刻0.127mm的线宽就可以满足低压要求了是吧。

理解错误。5mil是指最大误差范围,比如要刻一条15mil的线,通过镂空两边的铜箔实现。在极限情况下,刻一边的铜箔时出现了最大正误差,刻另外一边时却出现了最大负误差,结果15mil的线最后刻成了5mil的。如果误差方向相反,那么15mil的线就被刻成了25mil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极限误差但方向一致,此时线宽是15mil但位置被平移了5mil。这些都没关系,还能凑合着用,但精度不能再低了。
5mil的误差而且不论误差的类型,这个条件很粗陋,对于商用PCB雕刻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估计你的认识有个误区,以为刻PCB的精度要求不高,事实上恰恰相反,如果只用来刻玉石,根本用不着5mil的精度。

网友:
LZ指标明确,加上技术优化,我倒认为500勉强可以,但要自己动手。
理由:按传统的机械产品设计流程,是离不开计算和验算的,计算是为了确定未知参数,验算则是为了检验设计可行性、可靠性等。LZ将需求明确为XXX,我们就能围绕这个需求设计机架。机架至少有3个方面可降低成本:a、材料;b、机架设计;c、执行机构设计。
a、按LZ要求可不一定要用铝材,实木、亚克力、压密木板、复合木板、各种在产材料都可以考虑,通过计算、验算、设计或实测满足刚度要求即可,15*15的PCB不难低成本实现,这个工作行程和跨度有些变形完全可以忽略。见过工程师老爹带儿子DIY数台CNC的,人家也不全用金属;
b、良好的机架设计不仅耗材适中,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加工难度,减少工作量,从而降低加工成本(不论DIY或外包)。见过老外的作品用角铝+轴承+螺栓螺母做导轨的;
c、LZ提示了,不要自己挖坑跳进去。人家的CNC用滚珠丝杠+精密轴承+加强机架是为了高精度干铁,咱给PCB挖0.Xmm的坑要这么高端的配置么?不就三轴方向的直线运动么:可以同步带轮+同步带;可以齿轮齿条+消隙;可以舵机+曲柄滑杆;可以螺杆+黄铜消隙螺母……还有LZ的专利~
PS:LZ也真是的,既然申请专利了,既然不会牟利了,既然DIY不会量产导致侵权了,何不公开关键技术的关键字或专利号,剩下的我们懂的。严重期待500神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俺捧个人场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J:

你也跑题了~~~

LZ说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雕刻机,不用到电子学原理,不用到传统物理学原理,而是超越这个时代的新理论新技术。这个除了神仙,不是你我这种凡人能看得懂的。

至于你说的传统雕刻机, 不一定要用铝材,而用实木、亚克力、压密木板、复合木板、等各种在产材料代用,俺可以负责任的靠诉你,用铝材做的雕刻机,刻PCB都很吃力------精度难达标,更不用说,机械强度和稳定性比合金铝差很多的这些 实木、亚克力、压密木板、复合木板等材料了,目前,机械稳定性最好的球墨铸铁,但代价太高,一般厂家现在都用普通铸铁代用,性能其次,但还能凑合一下,接下来是钢结构,单机造价低,机械强度高稳定性差点,但比合金铝机要好很多,最差的要数合金铝机了,雕刻PCB都很吃力很免强,精度基本上很难达标。而用实木、亚克力、压密木板、复合木板、等各种在产材料代用做的雕刻机,想雕刻出有精度的PCB,纯粹是异想天开,不过,这种雕刻机,如春哥所言,雕雕毫无精度要求的玉石之类物品,倒是小菜一碟,是个挺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个贴子引起了这么多的关注,说明雕刻机确实是广大电子爱好者的“刚需”。
LZ如果能够克服困难,将你的“专利”应用到PCB雕刻机的设计生产中,做出这种廉价的设备绝对是能够让很多人受益的事情。
关于“牟利”,我建议LZ牟利,这是设备性能的保证,也是对LZ的尊重。

网友:
在传统模式下800元成本可以的,要自己动手,12光轴,晋通丝杆,角铁架,少量铝板.

网友:
另外花800元只能刻PCB,不如加400-500元弄个精度高些能干铝的更适用.可以加工下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K:

赞一个,内行!

网友:
贵在刀具和材料上吧

网友:
回复 网友L:

主要是传动系统,刀具并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为啥不行呢?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M:

传动精度与材料、结构和加工精度有关,这些都是决定成本的因素,在机械领域,不存在电子产品式的“无下限”特征。

网友:
大家有没有发觉。楼主和大家说了一堆没用的话。只是吸人眼球。一直没出真正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N: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你具有中国大众所特有的小众思想,为何只是观望而不参与呢?
参与其中,或许对于你个人而言更有意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何参与呢?我曾在别的帖子上自己需要一台做PCB的。

网友:
讨论很热烈,准备啥时候开始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O:

已经在设计机械方面的结构了,因不是相关专业的人,并且年底了还有自己公司的事情需要处理,因此速度相对慢了不少,见谅哈。

网友:
回复 网友N:

169488267  加群注明来意即可。
大家各负其责,主攻自己擅长的方面,在群内可以讨论及说明进展情况及需要的或技术支持或是好的构思及想法。
不论你的预计成本是1K还是2K还是500都没有关系。只要有兴趣来就成。

网友:
  先整方案设计吧,然后器件选型

暂不考虑费用

网友:
回复 网友O:

如果不考虑费用方面,那就完全不是我这次做桌面个人平台的目的了。。。
失去这个目的做的话就没有意义了不是么?前面第一张的帖子里已经几乎囊括了基本上该有的雕刻机种类以及需要的各种东西,哪怕是CAD的工程图纸都在压缩包中。如果是要仿制一个成熟品,这个直接买材料就行了。。。
先做这个桌面个人使用的平台,目的是让大家节省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酸性腐蚀覆铜板等等 这些我个人感觉挺繁琐的,当然大家有人会觉得乐在其中,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哈。。。
后面也在准备做一个也是桌面的雕刻机,但 是工业级的,那个的预算比这个高10倍,大概在5K-6K的样子。
这两个基本上是在同步进行,但后面这个肯定比简化版的之前那个晚很多才能完成,现在他们在使用ANSYS模拟计算中,当然,对于非线性参数及软件使用我是一窍不通,只能请那群朋友帮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O:

虽然说已经有很多现成的代码可以使用了,但我觉得配合这个强度的平台,他们的功率是不是会太大了呢。。。速度方面是不是需要调整,这些问题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们DIY的雕刻机定义为桌面级,非工业级。可雕刻PCB大小定在15*15-10*10。( 考虑选择)
在你第9楼的 ...

一切以实物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你应该没看我34楼写的那段话,否则你不会写下这些价格的。
我的想法如果你理解了,你大可不必写下1 ...

我支持低成本,期待做出来,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真是大家都想到的方式来制作,那我大可不必开这个“被骂”的帖子了,不是么?

可是,你不说出来, 别人不知道啊

网友:
个人支持这个想法,喷墨打印机最低只要200元,为何雕刻机要2000+,不学机械,真不知道纯单面刻PCB为何那么贵....喷墨打印机的精度还是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可是,你不说出来, 别人不知道啊

东西已经做出来并发布于论坛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只不过第一次做材料方面没去节省:一方面可以和今后节省材料的产品做效果比对,另一方面因为第一次做所以也想做的好一点留个纪念

网友:
快上500元的量产项目,让广大屌丝受益吧

网友:
等楼主量产了买一台

网友:
这是我正在制作中的机,行程400*300*100欢迎大家指导建议

网友:
没有精度要求 价格能降下来
价格和质量是成正比的

网友:
我的看法就是,能做双层吗?能做过孔吗?单层我宁愿手工

网友:
大家谈的这么热闹,我也来凑个份,既然楼主说有个想法,两条路,一是楼主自己先试着去做,实践出真知;另一个不妨说出来,大家可以讨论看看或者试着做做看看,这样反而让人觉得楼主在吊大家口味

网友:
先支持一下,下班了,改天再来,持续关注中。。。

网友:
能做出来就不错了,精度高点就好

网友:
想一下打印机最贵的部分在哪里,轨道和电机估计是最贵的,想要在电机上动手脚 ,有点难,不过也能做,不用伺服电机/估计就只有这个方法

网友Q:
不错不错,只是雕刻PCB确实不如热传印。 雕刻其他东西和打孔还是蛮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错不错,只是雕刻PCB确实不如热传印。 雕刻其他东西和打孔还是蛮不错。

这是4年前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