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单片机抗干扰能力比较好

楼主:
一种情况是在工厂,另一种情况是在实验室里

网友:
抗干扰性主要靠系统设计来保证,只有极端的运行环境下才需要考虑器件本身的适应能力,这不是靠品牌来区分的而是靠等级,比如工业级芯片比商用级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更广,在超出商用级别器件的标准使用温度之外,商用级芯片已经无法保证可靠性了,而工业级则可以。但在商用级别的范围之内,二者并无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