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用电监控、保护系统创意进度帖+画面说明

楼主:
主菜单

系统状态1(共6个支路可供控制)
U:  电压
I: 总电流
1\2\3 表示3个支路
00.1表示该分支路电流(单位:A,含1位小数)
H表示该支路手动模式(若显示A表示自动模式)
CLOSED(空心开关符号) 表示该支路断开;  OPEN(实心开关符号)表示该支路接通

系统状态2

系统设置(过载保护关闭)

系统设置(过载保护开启)
过载门限,单位KW
过载延时,单位秒。系统总功率超过设定值时根据参数设置做相应保护。

支路设置(手动模式)
手动模式下,优先级无意义。

支路设置(自动模式1)
优先级高的在过载时享有优先供电权利。
Ion(单位分)  当前距离合闸延时,为0时合闸,开始进入Ioff延时阶段。

支路设置(自动模式1)
Ioff(单位分)  合闸转分闸的延时

手动操作画面(只能操作手动模式的支路)

手动操作画面。上、下键选择支路,按确认键进入。当前开关是分闸,则只能执行合闸动作

手动操作画面。上、下键选择支路,按确认键进入。当前开关是合闸,则只能执行分闸动作

晚上照的效果不好。离远了屏幕上什么也看不到。离近了,其他东西看不多。
液晶下面的灯就是RL78G14的核心板。灯右边2个按键隐隐约约还能看到。
左侧的红帽按键太明显了。

最下面两张是之前照的实物图。

智能用电监控、保护系统画面显示部分已完工,目前已进入数据采样及保护处理阶段。改天抽时间先拍个画面的演示视频,整机演示视频还得在靠后点。

网友:
系统框图。只不过由最初8路分支改为6路。6个按键。

网友:
手动模式下的优先级已取消。即手动模式支路控制不受过载保护影响。优先级决定了系统过载时自动模式下的切除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