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mage128定时器0遇上很蛋疼的事情 希望大虾能指点一二 感激不尽

楼主: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num;
void Inti_time0()
{
TIMSK |= BIT(0);//允许定时0使能溢出
TCCR0 = 0x06;//采用256分频工作方式
TCNT0 = 0x82;//每8ms溢出
SREG|= BIT(7);//开启总中断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0:17
void time0()
{
static uchar cnt=0;
cnt++;
TCNT0=0x82;//每8ms溢出
if(cnt>=125)
{
  num++;
  cnt=0;
}
}
void main()
{
DDRA=0xff;//a管口输出
PORTA=0xff;

Inti_time0();
while(1){
PORTA=~num;}
}

a管口接有二极管 所以想让它进入中断显示num的值   但是烧录进去发现一直进不去中断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检查中断使能是否已开启,如果软件没问题,给出具体的硬件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中断已经开启了 软件部应该存在问题才对  上次写其他的程序也是用的AVR icc    硬件电路也没出现问题  其他的定时器能够正常工作....   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进不去定时器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avr gcc 下面运行 软仿发现TIMSK不能赋值进去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PORTA=~num;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TCCR0 = 0x06;是设置为时钟由T0引脚输入,下降沿触发,这样定时器根本没工作,肯定不会产生中断

如果设置成256分频的话应该是0x04

我是看的ATmega16的寄存器,ATmega128应该一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   TCCR0=0x06;  是采用256分频的普通工作方式
   POTRA=~num;  这是个将num取反输出  这样点亮的led可以对应的bcd编码(即哪个为1就哪盏灯点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这么写试试
TCCR0 = 0x00;
TCNT0 = 0x82;//每8ms溢出
TCCR0 = 0x06;//采用256分频工作方式
TIMSK |= BIT(0);//允许定时0使能溢出
SREG|= BIT(7);//开启总中断

网友:
将cnt定义为全局变量,
然后参考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uTi5CQ-1YOcdoNzZZS3

网友:
将cnt改为全局变量试试,然后去百度文库搜“ATMAGE64定时器中断例程”的文章参考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num用静态变量和全局变量在这里没什么区别  不过换了还是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改换顺序也没用。。。。

网友:
void Inti_time0()
{
CLI();
TCCR0 = 0x06;//采用256分频工作方式
TCNT0 = 0x82;//每8ms溢出
TIMSK =0x01;//允许定时0使能溢出
SEI();;//开启总中断
}
这样试试看

网友:
虽然出来了依旧有问题

采用gcc编译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char cnt;
void INTI_time0(void)
{
        TIMSK|=0x01;//允许定时器0溢出中断
        TCCR0=0x06;//设置256分频
        TCNT0=0x82;//8ms溢出时长

}

ISR(TIMER0_OVF_vect)
{
        static unsigned char num=0;
        TCNT0=0x82;//8ms溢出时长
        num++;
        if(num>=125)//一秒时长
        {
                num=0;
                cnt++;
        }
        PORTA=~cnt;//此处放在外部死循环是  a管口仍然不能输出电平变化
}
void main()
{
        INTI_time0();
        DDRA=0xff;//设置a管口为输出方式
        sei();
        while(1)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