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使用心得之:软件开发包与CCS版本问题

楼主:
测试开发包与CCS环境介绍:
CCS安装程序从TI官网下载的“EK-TM4C123GXL-CCS-753.zip”
Tiva C Series LaunchPad软件开发包为从官网下载的“SW-EK-TM4C123GXL-1.0.exe”
以及Stellaris LM4F120软件开发包“SW-EK-LM4F120XL-9453.exe
“EK-TM4C123GXL-CCS-753.zip”安装好的CCS版本为“Version: 5.2.1.00018 ”

将两个软件开发包分别解压安装到c:\ti\文件夹下

按照使用手册“SPMU352.pdf” (即Tiva C Series 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 Kits for Code Composer Studio),导入驱动库driverlib时正常执行,当导入TivaWare_C_Series-1.0应用程序时出现了错误,如下图:

出错的详细信息为下(多处错误相同,这里只列出其中一条):
See details below.
  Error: Import failed for project 'bitband' because its compiler definition is not available. Please install the ARMv5.0 compiler before importing this project.
从字面意思是说,编译器问题,请安装ARMv5.0编译器,我很是诧异,什么情况?难道版本真的不一样吗?
打开driverlib的工程属性,发现编译器版本是4.9.5,这是不是坑爹呢?

找到安装目录C:\ti\ccsv5\tools\compiler\tms470_4.9.5

打开Readme.txt文件,看到版本4.9.5,这下彻底死心了。

第一次使用CCS,问题解决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么试试导入StellarisWare的工程呢,立马动手。
这次非常顺利库和应用程序全部导入

编译一下试试,看看到底行是不行呢。编译库“driverlib-cm4f”,编译经典的测试程序“qs-rgb”,一切顺利通过。

把板板连接电脑,Debug、Resume(F8),灯灯闪了起来。

按板板上的复位键后,程序进入复位地址

由于是第一次使用CCS环境,不知道还需要什么设置,但是EK-TM4C123GXL-CCS-753.zip”中编译器版本比“SW-EK-TM4C123GXL-1.0.exe”建的工程版本低,让我很是不解,而且本身EK-TM4C123GXL-CCS-753.zip中也包含有“SW-EK-TM4C123GXL-1.0.exe”,那么既然包含,又不能直接导入工程演示,对于第一次使用CCS的新手而言非常让人不爽。

洗洗睡了,害我折腾到半夜。

网友:
楼主的开发板是TM4C123GXL,奇怪了我的是EK-LM4F120XL应下EK-LM4F120XL的软件包,楼主的好用么。能跑起来么

网友:
我的也是EK-LM4F120XL。
我在发的第一篇使用心得时,已经比较过两个款开发板的区别。
120和123芯片IO及外设的寄存器地址兼容,只是123功能更多一些,只要你不跑123专用功能的程序,其余程序在120上跑是没问题的。
在我发的第二篇使用心得时,用的是123的软件包,我在MDK下试过几个程序的,没有问题。

希望版主在做硬件开发时,多看看手册,TI的手册还是比较全的。

网友:
今天安装了CCS5.4,把Tiva C Series LaunchPad软件开发包为从官网下载的“SW-EK-TM4C123GXL-1.0.exe”EK-LM4F120XL上做了测试,程序可以正常跑没有问题,比较过目录C:\ti\TivaWare_C_Series-1.0\examples\boards\ek-tm4c123gxl”下的14个测试程序,发现所使用的资源都是EK-LM4F120XL上有的,也就是说,这14个测试程序同时兼容EK-TM4C123GXLEK-LM4F120XL

之前CCS5.2下为什么不行,根本原因就是编译器版本不对,“SW-EK-TM4C123GXL-1.0.exe”测试程序应该是在ARMv5.0下建立的,所以直接打开会出错,而且对于新手来说,这些错基本无法解决。

“EK-TM4C123GXL-CCS-753.zip”安装程序中的ARM编译器版本是4.9.5,今天安装的CCS5.4中的ARM编译器版本是5.0.4,而“SW-EK-TM4C123GXL-1.0.exe”测试程序要求的最低版本为5.0,所以可以正常编译程序。

网友:
编译器版本不对时,可以直接在ccs里安装需要的编译器版本

菜单栏 help/install new software ...

网友:
求共享軟件包啊,申請下載TI一直沒回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