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关于EA引脚的功能,求大神指导

楼主:
如果我让程序在内部的ROM运行一会,比如说从0000H运行到0016H,在这个时候我拉低EA(我把P3.4口的引脚接到了EA引脚上,拉低P3.4相当于拉低EA),这样的话程序会怎么运行?假设拉低EA是单字节指令。运行拉低EA命令后,地址变成0017H,然后程序是不是会从外部的0017H开始运行,还是从外部0000H运行,或者是不运行?

网友:
intel的8051手册中没找到答案。
找了个AT89C51,关于EA的描述如下:
External Access Enable
This pin must be held low to force the device to fetch code from external
program memory starting at address 0000h. It is latched during reset and
cannot be dynamically changed during operation.

字面意思是说,EA功能在复位期间锁定,不能够动态更改。那么在程序运行的时候,更改它的状态,不会影响内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