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有12V、5V、3.3V的系统,TI有没有单片电源器件?

楼主:
有个东东,需要的电源有12V(或15V)、5V、3.3V,TI的电源IC有没有单片解决方案?

网友:
这个时候建议用 TI Webench

呵呵

网友:
没听说TI有单芯片三电压的解决方案,用TI Webench先试试吧,看成本怎么样。

网友:
单芯片方案估计没有

网友:
对 楼主的问题TI Webench可以用上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见过。只见过2电压的。官网上找找看能不能找到啦

网友:
干嘛非在TI这一棵树上吊死呢?

TI是有的,如TPS65251,但有些贵,且周边需要好多器件伺候。
Allegro有一款似要便宜不少,A4491,体积也小,3输出合计可达4.5A。
另外Richtek的一款RT7273,也比TI的便宜,但也是需要周边伺候的器件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过的器件可真多啊!:carnation:

网友:
谬赞了,其实都没用过,是现找的。
DigiKey是个好网站,买器件明码标价,下载pdf都是最新的,不像国内好多网站上挂的pdf是空链接,选型想知道价格时它还要“面谈”。
不过俺用DigiKey更多的是它可以根据所需功能搜索器件,每次设计开始时总是先逛一通DigiKey。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测楼主应该是使用C2000的DSP来做电机控制或者说是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