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使用心得二——keil建立新工程 点亮LED

楼主:
TIVA C Launchpad使用心得二——keil建立新工程
点亮LED
1、建立工程文件夹
2、打开keil软件建立工程文件
3、设置工程属性。
4、编译下载仿真
5、点亮LED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
//
// Define pin to LED color mapping.
//
//*****************************************************************************
#define RED_LED   GPIO_PIN_1
#define BLUE_LED  GPIO_PIN_2
#define GREEN_LED GPIO_PIN_3
//*****************************************************************************
// The error routine that is called if the driver library encounters an error.
//
//*****************************************************************************
#ifdef DEBUG
void
__error__(char *pcFilename, uint32_t ui32Line)
{
}
#endif
//*****************************************************************************
//
// Main 'C' Language entry point.  Toggle an LED using TivaWare.
// See http://www.ti.com/tm4c123g-launchpad/project0 for more information and
// tutorial videos.
//
//*****************************************************************************
int
main(void)
{
    //
    // Setup the system clock to run at 50 Mhz from PLL with crystal reference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SYSCTL_USE_PLL|SYSCTL_XTAL_16MHZ|
                    SYSCTL_OSC_MAIN);
    //
    // Enable and configure the GPIO port for the LED operation.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 RED_LED|BLUE_LED|GREEN_LED);
    //
    // Loop Forever
    //
    while(1)
    {
        //
        // Turn on the L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RED_LED|BLUE_LED|GREEN_LED, RED_LED);
        //
        // Delay for a bit
        //
        SysCtlDelay(2000000);
        //
        // Turn on the LED
        //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RED_LED|BLUE_LED|GREEN_LED, BLUE_LED);
        //
        // Delay for a bit
        //
        SysCtlDelay(2000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RED_LED|BLUE_LED|GREEN_LED, GREEN_LED);
        //
        // Delay for a bit
        //
        SysCtlDelay(2000000);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 RED_LED|BLUE_LED|GREEN_LED, RED_LED|BLUE_LED|GREEN_LED);
        //
        // Delay for a bit
        //
        SysCtlDelay(2000000);
    }
}
6、总结,TITivaWare是用起来还是非常方便。而且在设置工程属性时,添加include paths只需设置tivaware目录就行,这样
不会感觉有些库文件目录太深。一开始来还是添加分散的头文件比较好,因为可以看到函数的定义等等,熟悉了就直接用
driverlib.lib省事。此外,如果Tivaware能有一个*.chm文件用来帮助查阅库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请教下,为什么要芯片的型号LM4F120H5QR是怎么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