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助,M4F232关于定时器

楼主:
我在初始化的时候,只要程序执行到初始化部分时,程序就出问题,屏蔽掉初始化,程序就没问题了,
初始化函数是
void TimerInitCapCoun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2);
SysCtlPeripheralEnable(GPIO_PORTB_BASE);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B_BASE,GPIO_PIN_0);
TimerConfigure(TIMER2_BASE,TIMER_CFG_16_BIT_PAIR|TIMER_CFG_A_CAP_COUNT);
TimerControlEvent(TIMER2_BASE,TIMER_A,TIMER_EVENT_NEG_EDGE);
TimerLoadSet(TIMER2_BASE,TIMER_A,40000);
TimerMatchSet(TIMER2_BASE,TIMER_A,3998);
TimerIntEnable(TIMER2_BASE,TIMER_CAPA_MATCH);
IntEnable(INT_TIMER2A);
IntMasterEnable();
TimerEnable(TIMER2_BASE,TIMER_A);
}
初始化没问题,但执行到初始化函数时就跳到下面去了
FaultISR
        B       FaultISR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n unexpected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IntDefaultHandler
        B       IntDefaultHandler
;******************************************************************************
;
; Make sure the end of this section is aligned.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求助

网友:
你的中断服务函数呢?要把中断服务函数注册到向量表哟。楼主加Q聊吧,大家一起学习743703241

网友:
是不是没注册中断函数?

网友:
SysCtlPeripheralEnable(GPO_PORTB_BASE);这句有问题,应该是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