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EclipseCDT搭建Beaglebone Linux开发环境

楼主:
今天看了很久 Derek Molly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PLF4A1A7E09E5E260A,最后终于成功搭建好Beaglebone Linux的开发环境,在此记录一下。
我的主机环境: Ubuntu 12.04+Eclipse (Kepler Service Release 1), 开发板是Beaglebone Black, 开发板的操作系统是 Angstrom v2012.12
先说一句,通过ssh远程登陆到Beaglebone中,通过安装g++(opkg install g++)也是可以开发的,但是调试时未免麻烦。

下面进入正题:
首先下载Eclipse + CDT plugin,现在可以直接下载集成好的,下载地址为http://www.eclipse.org/downloads ... evelopers/keplersr1 ,打开链接后在页面右侧有Download Link,可以根据自己的操作系统进行选择,我的是 Linux 64bit。
下载好之后直接解压就可以使用了(起码Linux是这样),无需安装。
为了能够更方便地通过PC来查看、操作Beaglebone,以及更加方便地调试,需要安装另外一个插件, RSE-runtime。 打开Eclipse之后,依次选择Help -> Install new software,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的第一个输入框里输入Kepler - http://download.eclipse.org/releases/kepler,之后Eclipse会联网下载可更新软件目录,下载目录完成后,对话框的中间会有很多插件可供安装,点击 Mobile and Device Development 前面的小三角,在展开的目录项中勾选    Remote System Explorer End-User Runtime,然后按照提示即可安装完成。如下图所示:

接着来验证一下是否顺利安装成功了。要先确保安装好Linux操作系统的Beaglebone Black和计算机已经可靠连接。回到Eclipse主界面,选择 Window -> Show View -> Other, 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 Remote System, 点击OK。Remote System的窗口就会显示在界面的下方,可以根据需要把这个窗口拖放的自己喜欢的位置,我把它拖到了界面的左侧,和Project Explorer处于同一位置。                                                                                                    a. 在Remote System 窗口中右击,然后选择New -> Connection, 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b. 选择Linux, 单击Next。
             c. 然后,按照下图进行设置:

             其中Host Name填写BeagleboneBlack的IP地址,第二条会自动填写。Description可以任意填写一个自己喜欢用的名字。
             点击Next。
             d. 勾选Configuration中的ssh.files,点击Next:

             e. 勾选Configuration中的processes.linux.shell,点击Next:

             f. 勾选Configuration中的ssh.linux,点击Finish:

            g. 右击Ssh Terminals, 选择Connect,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写Beaglebone Black 上Linux中的用户名和密码,就可以登陆了。右击Ssh Terminal,选择Launch Terminal,可以在下方的窗口中看到Terminal,这样,就已经远程登陆到Linux中了。 试一试,可以交互:

5. 下面编写一个C++程序控制Beaglebone Black上4个User LED的亮灭(这里先以控制一个为例):
新建一个C++ Project
源程序为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cout << "LED 1 starts flashing" << endl;

        FILE *LEDHandle = NULL;
        char *LED1Brightness = "/sys/class/leds/beaglebone:green:usr1/brightness";

        for(int i=0; i<10; i++)
        {
                if((LEDHandle=fopen(LED1Brightness, "r+"))!=NULL)
                {
                        fwrite("1", sizeof(char), 1, LEDHandle);
                        sleep(1);
                        fclose(LEDHandle);
                }

                if((LEDHandle=fopen(LED1Brightness, "r+"))!=NULL)
                {
                        fwrite("0", sizeof(char), 1, LEDHandle);
                        sleep(1);
                        fclose(LEDHandle);
                }
        }
        cout << "LED 1 ends flashing" << endl;
        return 0;
}

  • 下面配置交叉编译的工具,首先下载arm-linux-gnueabi, 直接在Ubuntu中输入
sudo install apt-get install arm-linux-gnueabi

  • 然后单击工程, 选择Project->Properties-> C/C++ Build -> Settings, 将GCC  C++ Compiler 和GCC  C++ Linker中的Command改为arm-linux-gnueabi-g++,将GCC  C Compiler的Command改为arm-linux-gnueabi-gcc, 将GCC Assembler的Command 改为arm-linux-gnueabi-as。同一窗口中,进入C/C++ General -> Paths and Symbols, Includes选项卡中选择 GNU C, 添加/usr/arm-linux-gnueabi/include,添加方式就是点击ADD, 然后选择目录,并单击Apply to all configurations:
  •         成功添加之后如下:
  • 同样的方法,为GNU C++添加 /usr/arm-linux-gnueabi/include/c++/4.6.3,为Library Paths选项卡添加/usr/arm-linux-gnueabi/lib。这样,就顺利配置好交叉编译器 了。可以编译了。
  • Build All。编译万整个工程之后, 在Project Explorer中可以看到成功编译出的可执行文件。
  • 复制可执行文件,切换到RemoteSystem窗口,粘贴到 Beaglebone Black根目录下。在下方的Terminal中输入
chmod a+x  Helloworld
./Helloworld

可以看见User Led已经在闪了,同时Terminal中出现了一句话:

20秒以后,User Led熄灭,同时Terminal中输出另一句:

成功了!
就写到这儿了,改天再写在线调试。

网友:
顺便问一下那个include后面的文件是什么,怎么是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容是#include
我编辑的时候是有的。。。
还有就是我的图片怎么都没有了。。。。

网友:
我用这个44我的OMAP44X0看看.如果成功了,我也写一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加油!

网友:
话说,图好像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很久 Derek Molly的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PLF4A1A7E09E5E260A,最后终于成功搭建好Beaglebone Linux的开发环境,在此记录一下。
我的主机环境: Ubuntu 12.04+Eclipse (Kepler Servi ...
楼主图片引用的是21IC的,应该是对方的图有问题了吧,建议将图直接上传到本站。

网友:
楼主,请教一下您上面的代码是怎么弄进去的,是用编辑软件还是其它,如果弄在word中是否也有同样的效果

网友:
#include
#include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cout << "LED 1 starts flashing" << endl;

        FILE *LEDHandle = NULL;
        char *LED1Brightness = "/sys/class/leds/beaglebone:green:usr1/brightness";

        for(int i=0; i<10; i++)
        {
                if((LEDHandle=fopen(LED1Brightness, "r+"))!=NULL)
                {
                        fwrite("1", sizeof(char), 1, LEDHandle);
                        sleep(1);
                        fclose(LEDHandle);
                }

                if((LEDHandle=fopen(LED1Brightness, "r+"))!=NULL)
                {
                        fwrite("0", sizeof(char), 1, LEDHandle);
                        sleep(1);
                        fclose(LEDHandle);
                }
        }
        cout << "LED 1 ends flashing" << endl;
        return 0;
}

网友:
这个是这个论坛里的功能。
Hello, world below!

网友:
图片不知怎的,莫名其妙地又出来了。

网友:
很不错,我也准备搭个玩玩

网友:
期待 Eclipse 在线调试B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