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利用Ubuntu上网二

楼主:
昨天成功地完成了BBB的上网问题,但是今天发现似乎有更方便的解决方案。

之前配置两张网卡是直接在/etc/network/interfaces中写入配置信息的。这样做当然可以成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系统托盘上的NetworkManager就不会再出现和这两张网卡相关的信息了,之后再进行新的配置也比较麻烦。而且在开机时也会出现一些错误信息,比如:Waiting for network configuration, 很烦人。为此,我发现了一种更加简便的方法。

大部分工作和昨天的都相同,只是今天需要在NetworkManager中配置这两张网卡的网络。
首先单击Ubuntu系统托盘上的NetworkManager图标,选择Edit Connection。
选中Wired选项卡(打开时默认已经选中),单击右侧的Add,出现如下对话框:

在Device MAC address中填写网卡MAC地址,或者直接点击右侧的小三角下拉选择,这次可以先选择eth0。

然后单击IPv4 Settings:

Method选择Manual,Addresses中点击Add添加网络信息,按需填写DNS servers。

为两张网卡都配置好之后,只需要把/etc/network/interfaces中改动的信息删除或者注释掉,就成功了!

网友:
windows下面怎么搞?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用windows。不过相信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PC首先要联网(WAN),然后BBB和PC相连,组成一个局域网LAN,然后允许将PC的WAN共享到LAN上。最后在BBB上设置默认网关为你的PC,DNS服务器设置为你的PC或者另外一个公有的DNS服务器。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可以继续探讨哦。

网友:
好主意
如果能连个屏直接上网就更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对呀,还是比较爽的。我试过用VNC直接远程登陆到BBB的linux系统中使用浏览器,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现在我正在尝试做LCD转接板。

网友:
请问楼主显示是用液晶显示器还是自己配的液晶屏?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算自己配液晶屏。
莫非你做过???

网友C:
有这个想法,也可以再加上一个电容触摸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个想法,也可以再加上一个电容触摸屏

已经做好了一个电阻屏的,不过还没有测试呢。

网友D:
为什么我看不了关键的图片,怎么破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我看不了关键的图片,怎么破

图片引用的是外站的图片,外站不允许外链,已经调整了,应该没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