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Launchpad 三:装不上驱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
这几天看了例程,然后就开始下载例程,想跑一跑,我下了CCS5也装上了,但唯一一点是觉得现在的TIVA C 在论坛里有点乱。原因是这样,我的开发板
明明写这LM4F120,但论坛里的某些人发得贴子偏偏是123G,我想说的是你的能跑起来吗?不是说瞎话么!!!,你在哪里说了不要紧,后来的人不但没有方便
反而成了麻恼。我的在CCS选择芯片是lm4f120h5qr,下的例程包也自然是LM4F120的。不说了。

我遇到一个十分即手的问题,我的XP是GHOST出来地,我装驱动时,总是提示INT错误,我于是下了不止五种驱动结果都一样,装不上去。我由是在操作系统上找原因
,终于总结出按装板载仿真器的驱动的方法。

原因如下:

由于很多朋友使用Ghost系统,导致安装部分软件,比如:nokia PC软件套装提示无法安装这个硬件”“INF中的服务安装段落无效”、windows无法安装调制解调器等错误。大家只要下载按下面的方法做就可以了:
将mdmcpq.inf复制到c:\windows\inf
将usbser.sys复制到c:\windows\system32\drivers

小技巧:比如要打开c:\windows\inf,只要在地址栏(IE输入网址的地址栏和我的电脑里的地址栏都一样),输入c:\windows\inf即可打开。

附上:

两个文件:

希望大家少走弯路!!!!如果你的还是有毛病那么只有一种方法,重装XP系统啦

网友:
想对这位版主说的是,谁告诉你123G的程序不能在LM4F120跑呢,看看芯片手册,试着跑跑?
大多数寄存器123对120向下兼容。
看到过发过关于使用STM32的帖子,看来应该是用过的。你拿STM32来说吧,它也有很多个系列,很多功能是向下兼容,比如STM32F103、F105、F107,管脚pin to pin兼容,大多数外设寄存器地址兼容。

我是做硬件的,对管脚定义,功能框图,时钟结构,寄存器等比较敏感;至于函数库等不太关心,是软件人员干的活,我用寄存器方式能操作的,软件人员用函数库应该也是能够实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跑试试,就用这次活动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指出哪个程序不能跑?我试过的几个是可以的,MDK环境。
到是想问问你,你试过吗??

网友:
应该说大部分的程序都是可以互通的,毕竟从硬件上来说两颗芯片绝大部分是相同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MDK到是木有试过,我用的是CCS

网友:
thanks ,我也遇到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