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修修ATX电脑电源

楼主:
长城ATX-300SD电源,好像就是什么静音大师的那种

5V启动电源VSB有,但是短路绿线到地启动不了。
检查发现两个J13009中的一个坏了(三引脚全短路)

好像使用的芯片是P1014AP06

找不到这个开关电源的电路图

特求大侠帮忙,直接换一个J13009行不行?还需要检查哪些部分?
J13009一般家电维修店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主控芯片应该是AZ7500BP吧
那个P1014AP06是不是辅助电源之类的?

网友:
瞧瞧有没有你需要的,全是ATX的

网友:
J13009是1300系列中功率比较大,修电源的电脑店的应该有
5V有,短路绿线到地启动不,估计得检查AZ7500B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板凳
提供了这么多图,真是感动

好像还有一个30A的快恢复二极管怀了短路了

网友:
好像类似于这张图
请问如果上面红圈中两个J13009中的一个坏了
下面红圈中三个快速恢复二极管中的一个坏了,这一个坏了的二极管实际内部是两个,而只坏了其中的一个
可不可以说因为二极管坏了导致J13009坏了?

是不是可以直接换了两个就会好了呢?还有没有可能需要检查其它地方有导致这两个器件坏了的原因呢?

网友B:
还是买一个吧,万一不小心把主板烧了就不值了。
坏的ATX电源可以留着DIY或者折腾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一个吧,万一不小心把主板烧了就不值了。
坏的ATX电源可以留着DIY或者折腾着玩
有一块我小妹淘汰换下来的主板,想把这个电源修好装起来一个电脑凑合用用。
怀疑室内甲醛超标,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开着窗户感觉冷风飕飕呀,装台简陋电脑想受不了了看看有时候到车库呆呆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哦哦,你刚装修了吗?怎么会甲醛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哦,你刚装修了吗?怎么会甲醛超标?

都几年了,不过今年才住进去,以前没住没人也基本没开窗户

网友:
好东西,赶紧收藏,抽时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