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板中的机械孔的金属化与非金属化区别?

楼主(2013-11-11):
PCB制板中的机械孔的金属化与非金属化区别?
如题,在PCB制板中,用于固定PCB板的机械孔有的板子采用非金属化孔,有的采用金属化孔,并和电路的地连接,这有什么用?如果将电路板系统的地和机械孔连接的话,那就相当于电路板系统的地和大地连接在了一起?
金属
机械
电路板

网友A:
这些都是与产品的原理图有联系的
金属化孔一般在双面板中才有意义,
金属化孔如果是地线相连,一般都是想通过螺钉孔和外壳相连,外壳和大地相连等
如果金属化孔是独立的,就是串螺钉,就是起加强紧固作用
估计还有的纯粹是上下层信号的连接,,
金属化孔是PCB板的一种做孔的工艺,比较重要的孔需要金属化的时候需要特别向制版厂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解答。我自己也查了下,补充一点就是非金属化的机械孔还有一个作用是在贴片生产时,用于定位。因为机械孔在金属化了之后经常会存在孔径大小和定位针大小不一致,导致贴片生产时,出现定位针出入困难。而如果换用小一号的定位针,又会增大贴片生产时的误差。至于金属化的机械孔和电路板的地连接,网上有一种说法是为了防止浪涌等电流过大的情况损坏板子,此点待求证。

网友A:
对,精确定位也是一个原因
至于防止浪涌等电流过大的情况损坏板子,这一板都是在电源板,特别是通讯类的板子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明白了。我这儿有一个电机驱动的板子,该板子的机械孔就有金属化,我想这应该就是属于防止驱动电机时负载过
重导致浪涌损坏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