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再写入EEPROM时有时能写数据有时写不进去

楼主:
我的程序是这样的有2组数据保存,1组是串行中断保存,1组是掉电保存,现在的问题是2组均保存不上。
1、串行通讯(中断方式)数据保存:单片机向上位机发送完数据后再将串行数据中的某些数据写到
                                                          EEPROM中。

2、断电保存数据:低压检测LVD中断保存数据,当P4.6管脚检测电压低于门槛电压(1.33v)时产生中断,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向EEPROM写入要保存的数据。(掉电保存数据的时间肯定够,因为
                              我模拟掉电只是断开P4.6管脚,单片机本身并没有掉电,重启后数据仍然保不上)
       我用串行通信的方式读取EEPROM中相应扇区的相应寄存器内的数据,用抓包一看是FF,好像压根就没写进EEPROM内,这是为什么呢,在编写EEPROM数据保存时应当注意什么呢?我这个程序就是按照手册编写的,数据手册也看了好多遍了,还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
建议楼主把程序贴出来看看,猜不到原因的

网友:
建议呢,第1种操作中,先进行 保存动作 再执行串口发送
验证相关指令都运行到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