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器接电阻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跟随器接电阻起到什么作用?接电阻和不接电阻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限制电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为了运放两个输入端的偏置电流所产生的影响互相抵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真是这样啊

网友:
我所知道的射隨器就是后种没有电阻的,主要是提高输入电阻

射隨器加电阻,还叫射隨器吗????

网友:
maychang也是大神啊。。。

网友:
阻抗平衡吧!!!!!!!!!!!!!!! 3楼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