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小电感的绕制方法

楼主:
最近用到LC滤波器,但是不知道小电感如何绕?是否有经过实践证明的技术公式或者经验公式?

网友:
有多小?体积?电感量?工作频率?载流能力?Q值的要求?

网友:
有这方面的公式。

电感,有空芯电感,有带磁芯、铜芯电感。如果按公式计算,偏差还满大的。最好手里有个表,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感量22uH,电路工作频率500KHZ左右,希望过电流不小于0.2A,Q值没有具体要求,越大越好。手上有直径1mm的漆包线,对于线圈直径、匝数、长度不会确定,也不知直径1mm的漆包线能不能用。

网友:
选择导线,一要满足发热量的限制,二要满足电压降的限制。你的情况,发热是主要的。那么对0.2A电流要求来说1mm直径的漆包线截面积足够(5A都没有问题)。
直径和匝数有关,同样的电感量,直径大则匝数少。
空心电感设定直径和匝数及导线,电感量可以计算,详见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结果尚称准确。若加磁芯,需要知道磁芯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22uH,电路工作频率500KHZ左右,希望过电流不小于0.2A,Q值没有具体要求,越大越好。手上有直径1mm的漆包线,对于线圈直径、匝数、长度不会确定,也不知直径1mm的漆包线能不能用。

这样的电感需要使用磁芯,去搜磁芯电感的绕制计算方法。鉴于你的漆包线比较粗,要较大的磁芯才行,载流量会远远大于0.2A。22uH的电感是常规规格,500KHz也在常规的范围内,市场上有大量这样的成品,两毛一个,干嘛要自制?

网友:
确实没有必要自己绕,可以参考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