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分析个电路图

楼主: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此电路功能:如题,多谢

网友:
楼主上传的图打不开,,,

网友:
好像是蜂鸣器收到的声音变化经过三级管放大再通过发光二极管送出,发光的应该是红外的吧,蜂鸣器可以换成驻极体试试,但是这个没有载波的话,用的也可能是发光二极管的感光元件(如光敏器件)。以上仅是个人见解

网友:
三级直接耦合的放大 器,C3、C4、R4、R5组成低通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