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 C Launchpad的创建新工程(周计划之第四周)

楼主:
前几次我们通过TI提供的资料学习了板子上的资源,以及如何进行软硬件的调试。今天我们要自己去创建一个工程。新建一个项目,将驱动文件库一个个链接进来,这样的好处是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项目的构成。
我们打开CCS,选择File ->New -> CCS Project出现如下图所示界面
在Project name中输入my_project
Variant里面选择Cortex M 后面自然选择Stellaris LM4F120H5QR
在下面我们选择Empty Project,点击Finish即可完成工程的创建
创建后的CCS环境如下图所示,我们在ProjectExplorer中展开项目
这时候工程中自动生成了部分文件,但是还没有添加我们想要的文件
为了说明问题和调试需要,我们就用上一次Project0中的相关文件进行实验
打开资源管理器,寻找到D:\ti\TivaWare_C_Series-1.0\examples\boards\ek-tm4c123gxl\project0
我们需要startup_ccs.c 和project0.c两个文件,复制之
复制到F:\编程文件\my_project,这时在Project Explorer中会自动添加进这两个文件
注意:以上地址是我电脑上的路径,请根据你电脑的实际配置对应修改
若此时编译的话,编译器会告诉你找不到头文件的错误,我们需要添加头文件
选中项目,右键 -> Properties
展开ARM Compiler,选中IncludeOptions
我们在Add dir to #include中添加StellarisWare的安装目录
继续展开ARM Linker,在Includelibrary file中添加driverlib-cm4f.lib
这个文件链接的时候要用,一定要添加,否则无法正常链接
至此,所有的配置完毕,点击OK,完成配置
键盘上快捷键Ctrl + B对工程进行编译
Console中会输出编译的状态和编译结果
若需要生成.bin文件,请按下图操作,添加:
"${CCE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tiobj2bin"
"${BuildArtifactFileName}""${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
"${CG_TOOL_ROOT}/bin/ofd470"
"${CG_TOOL_ROOT}/bin/hex470"
"${CCE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mkhex4bin"
如果没有报错,则编译成功,我们可以按F11将程序下载到LM4F Launchpad中验证我们的成果
自动生成的.bin文件可以用LMFlash Programmer下载到Launchpad中,这里就不详述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尝试下。

网友:
zl知道这个错误怎么解决么?纠结了好多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UARTprintf
UARTStdioConfig函数上找找原因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这原因 我觉得是配置问题  同样的代码在一个没有错误的工程里面一点错误都没有! 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配置的属性我都挨个对了 也没发现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