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g2553UART的调试

楼主:
    关于调试2553UART遇到的几个问题请问大家一下。
     直接用板子的USB转串口调试的话,应该是先将J3上的两个跳线帽按SW  UART方式接,下载完成程序后再按HW UART方式接,再打开调试助手调试。为何我直接接的HW UART方式也能将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中呢?我用的是IAR。
     另外发现这种用板子USB转串口调试,这个波特率只能达到9600bps,再大就不行了,这是不是和片上仿真的那个TUSB3410芯片有关?
     如果是用USB转串口模块(我那个模块的芯片是PL2303,波特率支持75-1228800),调试2553的UART,发现最大波特率可以达到256000bps,再大到460800就不正常了,直接调到614400那更不行。
     就是为何用板子的USB转串口调试,这个波特率提不上去?(波特率配置我会,我就不明白为何这种方式波特率提不上去)另外就是SW UART下程序,HW UART调试问题了。我理解是SW UART是软件UART,下程序;HW UART 硬件UART,用于PC与单片机串行通信(用串口助手)。跳线帽接HW UART居然也能下程序,不懂。
     请大神指点一二!谢谢啦!!
(在msp430板块发了,只有人看,木人回答呀,希望在这个板块能有帮忙解决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谢谢!根据你这个找了一下,在lanuch Pad用户指南上看到了这个。学习了!我再看看,有问题再请教您。

网友B:
SW  UART和Hw UART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W  UART和Hw UART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理解是SW  UART是software  UART软件UART,同理HW  UART是硬件UART,要直接用板子上的USB进行UART实验,必须接成HW UART,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是SW  UART是software  UART软件UART,同理HW  UART是硬件UART,要直接用板子上的USB进行UART实验,必须接成HW UART,你可以试试。  如果不是采用2553内部UART模块,用程序模拟UART通信,应该是接成SW UART,我的理解,欢迎大家指错补充

网友:
问你一个问题,就是HW UART里面怎么看当前波特率和设置的是否一致

网友:
还有就是你用什么软件调试的,我用的是超级终端,又没有什么好一点的软件介绍下

网友:
楼主,是否了解如何将数据不经PC机,而是通过程序驱动直接在LCD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