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求一个精辟的解释

楼主:
“电路中R2是为了保证没有IN输入高电平时三极管保持关断状态”——这是文档中的原话,但是我想求一个更加精辟的解释:R2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
这种解释是没用的,起码是不严谨的。并没有说出R2的真正作用。

-----  如果是教材,就是误人子弟;如果是一般文章,建议不要用它来学知识。

如果三极管是理想的,即 Ic = Beta Ib,那么,这个电阻R2是不需要的。但管子一般是有漏电流Icbo的,加入R2,即傍路了它,使它在温度变化很大时,依然稳定。

网友:
除2楼所说,另一个重要理由是三极管发射结强烈的非线性。

网友:
R2保证了基极在没有明显高电平的时候保持低电平以保证三极管不导通。这个R2在数字电路中是强烈建议保留的。

网友:
提高退出饱和状态的可靠性,使半导体稳定处于截止状态时,别到木有什么

网友:
R2.为输入到地之间的电阻。对输入信号有一定的衰减作用。当信号不够的时候使其处于稳定的不导通转态

网友:
觉得解释得比较好了。  贴上来,共享给大家

网友:
下拉 保持稳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