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小段程序

楼主:
while(1)
  {

      for(ubyte i=0;i<5;i++)
      {
         P10_OUT =~temp;
         for(uwordk=0;k<65535;k++)
           for(uword m=0;m<100;m++);

}

这个程序中有这么多的循环。。。。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就是个纯循环延时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哦  你的意思是说   for(uwordk=0;k<65535;k++)           for(uword m=0;m<100;m++);
这两个语句    只起到延时的作用喽    让LED灯的亮灭的比较明显    我说的正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