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PCB布线的困惑

楼主:
本人用双面板做了一个修正方波逆变器,在测试的时候发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频率控制端的一个贴片电容和电阻,电阻阻值变小了 ,本来130K的,一焊上去只有20多K了 ,拿来一块样品空板就在上面焊一个电阻,用万用表测量也是才20多K ,电阻一段是接IC的 一端接地,有点困惑了,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问题不是很明白
直接测量130K的电阻是多少?
单独焊接到空板子上变20多K了,,还是板子上还有其他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是130K的,我焊在一块带器件在上面的也是20多K, 我怀疑是并联了其它器件引起的,然后拿一块样板的空板也是焊一个130K的也是只有20多K,我怀疑板子布线不好,重新布了一次,还是不行。如果不是布线的问题就一个电阻接地测量误差应该是很小的。版主能帮我分析下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描述有点不清楚,电阻和IC并联导致测得的电阻值变小了吧。

网友:
拿一个直插的焊上去,看看变小没

网友:
没焊之前测量焊盘的电阻,看看是不是20多K。

以上两种方法都试试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拿一块样板的空板,就焊那个控制频率的电阻130K,这个电阻是一个脚接IC的引脚,一个脚接地的。只能测的20多K.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方法我早试过了,用插件的还是有很大的误差,得不到130K的。贴片焊盘没焊接之前电阻是无穷大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无穷大,应该是开路吧,那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电阻并联其他元件使总体电阻只有20多k

网友:
应该是受外围器件的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D:

空样板就焊一个130K都一样是误差很大,已经没有外围元件了,就一块空PCB板和一个电阻。有木有PCB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如果电阻直接量阻值正确,而PCB也没有问题,且回路里未装其它元件阻值就大幅下降,那只有一种可能:你使用了酸性焊膏来助焊。酸性焊膏不能用于常规电路助焊,通常用于焊接铁、铝结构件,PCB助焊应使用中性助焊剂或松香。

网友:
量下IC那个引脚和地之间的阻值,如果有阻值的话是23k的话,那么应该就是PCB板工艺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是做的10块样品的,手工焊接。做了4块板都可以用了,但是后面做的发现频率不对了,找了很久才发现是这个电阻阻值不对,引起的 ,头痛的很~!目前无解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什么“无解”的,还可以沿着PCB有关回路的镂空处用刀再刻刻,助焊剂也要务必确认没有问题。

网友:
拿来可以的4块板和这些不可以的对比,,怀疑是PCB的工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以不帮我分析下,我把PCB发给你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哟,用直插代替插件,分段把地线割断测量,洗板水也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去看看15楼所言。

网友:
LZ的问题其实很好确认~~~

空测一个电阻元件,记下阻值1,比如 约130K。同时空测PCB上焊电阻的相应点,记下阻值1a,比如 约无穷大(否则PCB板有问题) 。

焊上后,等5分钟,充分冷却后,再测此电阻元件,记下阻值2,比如 约20多K。

从板上焊下此电阻,等5分钟,充分冷却后,再测此电阻元件,记下阻值3,比如 是130K,还是20多K。同时空测PCB上焊电阻的相应点,记下阻值3a,比如 约无穷大(否则PCB板有问题)  。

比较此电阻的 阻值3和阻值1,应基本相同,否则则是由于高温焊接时,引起电阻损坏。